STM32L4窗口看门狗的使用还是点灯

楼主:
#include "stm32l4xx_hal.h"
#include "periph.h"
static WWDG_HandleTypeDef  wwdgHandle;
int main()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__HAL_RCC_WWDG_CLK_ENABLE();
        Gpio_Inits();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5,GPIO_PIN_SET);
        HAL_Delay(300);
        /*
                设置分频系数8
          WWDG counter clock = (PCLK1/4096)/8
                设置窗口值 最大0x7f 到窗口0x50
                唤醒中断关闭
*/
  wwdgHandle.Instance =WWDG; //窗口看门狗
  wwdgHandle.Init.Prescaler = WWDG_PRESCALER_8;  //设置8分频
  wwdgHandle.Init.Window = 0X50;
        wwdgHandle.Init.Counter=0x7f;
        wwdgHandle.Init.EWIMode=WWDG_EWI_DISABLE;  //唤醒中断
        HAL_WWDG_Init(&wwdgHandle);
        while(1)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5,GPIO_PIN_RESET);

        }
}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xutong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include "stm32l4xx_hal.h"
#include "periph.h"
static WWDG_HandleTypeDef  wwdgHandle;
static uint32_t TimeoutCalculation(uint32_t timevalue);
int main()
{
        uint32_t delay;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__HAL_RCC_WWDG_CLK_ENABLE();  //使能wwdg时钟
        Gpio_Inits();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5,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300);
        /*
                设置分频系数8
          WWDG counter clock = (PCLK1/4096)/8
                设置窗口值 最大0x7f 到窗口0x50
                唤醒中断关闭
*/

  wwdgHandle.Instance =WWDG; //窗口看门狗
  wwdgHandle.Init.Prescaler = WWDG_PRESCALER_8;  //设置8分频
  wwdgHandle.Init.Window = 0X50;
        wwdgHandle.Init.Counter=0x7f;
        wwdgHandle.Init.EWIMode=WWDG_EWI_DISABLE;  //唤醒中断
        HAL_WWDG_Init(&wwdgHandle);
          delay = TimeoutCalculation((wwdgHandle.Init.Counter-wwdgHandle.Init.Window) + 1) + 1;
        while(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GPIO_PIN_5);
         HAL_Delay(delay);                 //延时到窗口时间
                HAL_WWDG_Refresh(&wwdgHandle);  //喂狗

        }
}
static uint32_t TimeoutCalculation(uint32_t timevalue)
{
  uint32_t timeoutvalue = 0;
  uint32_t pclk1 = 0;
  uint32_t wdgtb = 0;

  /* considering APB divider is still 1, use HCLK value */
  pclk1 = HAL_RCC_GetPCLK1Freq();

  /* get prescaler */
  wdgtb = (1 << ((wwdgHandle.Init.Prescaler) >> 7)); /* 2^WDGTB[1:0] */

  /* calculate timeout */
  timeoutvalue = ((4096 * wdgtb * timevalue) / (pclk1 / 1000));

  return timeoutvalue;
}

网友: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 As the following address is invalid (not mapped), a Hardfault exception
  will be generated with an infinite loop and when the WWDG counter falls to 63
  the WWDG reset occurs */
  *(__IO uint32_t *) 0xA0003000 = 0xFF;
}

中断函数
因为下面的地址是无效的(没有映射),一个硬错误异常
将生成一个无限循环,当WWDG计数器降为63时
WWDG/复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