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个问题很尴尬,求大佬们指导一下

楼主:
是这么一个电路,可是实际运用中G极给高电平,继电器两端的电压4.8V,无法吸合,就很尴尬。
求指点一下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继电器线圈电阻大概在70欧左右

网友:
继电器电压和触发电压不同时建议用三极管控制,同时要在继电器两端并一个续流二极管

如果一定要用MOS,你的情况可以把Q3的PIN2接一个上接电阻,然后通过NPN三极管控制PIN2脚拉低实现通断

网友:
我觉的可能是MOS管的开启电压你设置的有点低了,2N7002手册上写的开启电压一般为2.5V,设置3.3V,MOS管没完全开通,另外栅极一定要串联一个几十欧姆的电阻,且对地加一个几十K的电阻,继电器线圈反并联一个二极管,如果使用单片机驱动MOS管的话有三种驱动方式:
1 光耦(注意光耦的电流传输比),这种方式不十分推荐
2 采用专用的MOS管驱动芯片
3 采用三极管

网友A:
5V继电器,用4.8V驱动不了,我觉得是继电器的问题,换质量好的继电器吧。

网友:
绝对是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继电器得问题,你可以量下mos得ds两端电压,如果约等于0得话 那绝对是你继电器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继电器,用4.8V驱动不了,我觉得是继电器的问题,换质量好的继电器吧。

你看,应该不是电压的问题,一般5V继电器,3V左右就能驱动~~~~~~~

网友:
不用2N7002,换个ID大一点的MOS,
还有如板凳所说,MOS管电路G极要串一个几十欧姆的电阻,且对地加一个几十K的电阻

网友:
不应该的,既然你的继电器两端电压为4.8V,你在看看你的继电器的驱动电压为多少,我觉得这个电压应该能驱动继电器的,然后再检查一下你的继电器是否有问题,我感觉可能是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
5V继电器,4.8V时一般是可靠吸合的。

网友:
3.3v驱动mos管 mos管可能还没完全打开吧  mos管一般大于4v吧

网友:
1、电路有错 (如缺续流管、栅极下拉、3.3V驱动2N2007或余量不足等),但和继电器吸合无直接关系。
2、楼上有说应串栅极电阻的,为什么非串不可,能否解释下?
3、楼主未给出继电器型号,假如是个24V继电器,加5V能吸合才怪。
4、焊接时若不慎让清洗液渗入继电器,可能会导致不易吸合。
5、继电器有质量问题,比如某宝卖的继电器,或在额定电压下不吸合,或环境温度上升时不吸合,屡见不鲜。

网友:
“继电器两端的电压4.8V,无法吸合”
额定电压5V的继电器,两端电压达到4.8V,如果没有动作,肯定是继电器有问题。通常继电器两端电压达到额定电压的0.7~0.8倍即可动作。

网友:
提高电源的供电电压,并在继电器两天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上的大佬们的帮助,受益匪浅。果然自己还是考虑的太不周全了

网友:
通用继电器额定电压75%以上理论上能可靠吸合,4.8V应该没问题,但是你的是直流继电器,如果有交流成份的话就不一定能吸合,最简便的方法是测量电流,理论上4.8/70=68.5ma,如果测量的电流远小于理论值,说明你的驱动自激了有交流成份了,G脚对地加小电容试试吧。

网友:
线圈并联二极管只是保护场效管的,在继电器释放时感应电压不通过场效管被反向击穿的,跟吸合没关系。

网友:
电压不够吧
看看你的继电器电压多少,5V的话就换一个

网友:
最快的判断是:单片机不工作即没输出时,用电流档短接场效应管的源-漏极,5V都没能吸就是继电器问题,能吸就是场效应管选的型号不对,高阻输入很容易自激振荡的,要选带阻尼二极管的场效应管。

网友:
估计是MOS管没完全导通。电流不够。

网友B(2017-10-01):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

网友C:
来自手机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