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使用IAR时FLASH不够用的解决办法

楼主:
今天终于把MSP430G2553的16KByte FLASH写冒了使用手工和编译器做代码优化后空间还是不够用
最后修改IAR配置后轻松解决

Error[e104]: Failed to fit all segments into specified ranges. Problem discovered in segment CODE. Unable to place 138 block(s) (0x378a byte(s) total) in 0x2dd2
byte(s) of memory.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P(CODE)CODE=C000-FFDF",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d20e-ffdf"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把full改成small把default改成smaller

再编译

11 094 bytes of CODE  memory
    287 bytes of DATA  memory (+ 53 absolute )
  4 563 bytes of CONST memory

网友:
前提是不能用printf,sprintf,scanf……这些函数操作No specifier a, A, no specifier n, no float nor long long, ,我的代码里使用了sprintf打印double,结果悲剧了,还要改回来

网友:
对于430这些函数都不建议用,太占资源,做产品也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