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

楼主:
      借助示波器的内置工具,如光标和自动测量可以简便地追踪可能影响设计的信号完整性问题。此外,定时测量如传播延迟和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都首选使用示波器。当然,有许多纯模拟信号,麦克风或数模转换器输出,必须使用记录模拟细节的仪器査看这些信号。
      示波器一般有最多四条输入通道,在您需要同时测量五个数字信号,或需要测量采用32位数据总线和64位地址总线的数字系统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就需要一种拥有多得多输入的工具-逻辑分析仪。
      逻辑分析仪拥有与示波器不同的功能。这两种仪器之间最明显的差异是通道{输入)数霣。普通数字示波器拥有最多四个信号输入。逻辑分析仪一般拥有34-136条通道。每条通道输入一个数字信号。某些复杂的系统设计要求几千条输入通道。也可以使用近似模拟的逻辑分析仪完成这些任务。
      逻辑分析仪测量和分析信号的方式不同于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不测量模拟细节,而是检测逻辑门限电平。在把逻辑分析仪连接到数字电路上时,您只关心信号的逻辑状态。逻辑分析仪只査找两种逻辑电平, 什么时候应该使用示波器?
      如果需要一次测量许多信号的“模拟”特点,那么数字示波器是最高效的解决方案。在您需要了解特定的信号幅度、功率、电流或相位值或上升时间等边沿指标时,应选择使用示波器。
      在下述情况下使用数字示波器:
      ■在检验模拟器件和数字器件期间,检定信号完整性(如上升时间、过冲和振铃);
      ■—次在最多四个信号上检定信号稳定性(如抖动和抖动頻谱);
      ■测量信号边沿和电压,评估定时余量,如建立时间/保持时间、传播延迟;
      ■检测瞬态问題,如毛刺、欠幅脉冲、亚稳定跳变;
      ■—次在多个信号上测量幅度和定时参数。
      什么时候应该使用逻辑分析仪?
      逻辑分析仪特别适合检验和调试数字设计。逻辑分析仪检验数字电路正常工作,帮助您调试出现的问題。逻辑分析仪一次捕获和显示多个信号,分析信号之间的定时关系。为调试难检的间歇性问题,某些逻辑分析仪可以检测毛刺及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违规。在软件/硬件集成过程中,逻辑分析仪追踪嵌入式软件的执行情况,分析程序的执行效宰。某些逻辑分析仪把源代码与设计中的特定硬件活动关联起来。
      在下述情况下使用逻辑分析仪:
      ■需要调试和检验数字系统操作时;
      ■需要同时追踪和关联多个数字信号时;
      ■需要检测和分析总线上的定时违规和瞬态事件时;
      ■需要追踪嵌入式软件执行情况时。
      购线网专业定制各类测试线(同轴线、香蕉头测试线,低噪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