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导通和断续导通的问题

楼主:
3芯积分
在书上看到说明,在设计开关电源时,有的参数或者公式
只适用于连续导通状态
而一般判断开关电源是在连续还是临界还是断续导通状态是根据开关电源电感上的电流是否连续
如果输出功率加大,或者输入减小
电源会从连续模式变换到断续模式

那么平时用的不管是集成好的开关电源芯片,
还是自己设计的开关电源,
如何判断是在什么工作状态呢?比如是不是用脉冲工作模式
是属于断续导通吗?

网友:
要判断开关电源工作于哪一种模式,只能看电感电流是否连续。
当然,对特定拓扑,还可以用示波器观察某些点的波形。例如Buck电路,用示波器观察续流二极管两端波形即可看出电感中电流是否连续。

网友:
直接看电感电流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