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外围器件续问

楼主:
6芯积分
之前问过上图中,两个电感的作用,以及电感出现的位置
现在我查阅开关电源书籍,下图是典型的升压和降压电路的原理图
根据升降压要求,储能电感出现的位置有所变化
那么上图中两个开关电源芯片,外围电感出现的位置不一样
是否是依据下图的原理进行设计的?
可是上图中已经是集成好的开关芯片了,L是出现在外围
而下图中的L是必须出现在开关电源内部的
所以求教!

网友:
上面那个电感应该是起电源滤波作用的,下面那个电感应该是芯片的振荡作用

网友A:
这是两种不同的开关电源,切勿混为一谈。而且你第二幅图已经标注了“升压”和“降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两种不同的开关电源,切勿混为一谈。而且你第二幅图已经标注了“升压”和“降压”。

嗯嗯,上面的是开关电源,下面的是线性电源,所以说是不能进行类比分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上面的是开关电源,下面的是线性电源,所以说是不能进行类比分析的?

“上面的是开关电源,下面的是线性电源”
没看见有线性电源。
第一幅图,上面的图是Buck电路(对应第二幅图中降压),下面的图是Boost电路(对应于第二幅图中升压)。

网友:
一般地,既然使用了某某芯片,一定是按照芯片的手册的基本电路进行布置外围电路,
虽然知道LT1076 是 降压型开关稳压IC,而LT1171 是降压、升压、反激式、正激式、负输出等等多种形式的开关式芯片。
仔细看二芯片的手册,与基本的拓扑结构不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上面的是开关电源,下面的是线性电源,所以说是不能进行类比分析的?

上面的是典型BOOST电路,下面的是BUCK电路,全是开关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