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路,进来看看呗

楼主:
5芯积分
这是啥电路啊,顺道把题目解解呗

网友:
P1处输入工频交流电压(不超过几十伏特),四支二极管构成桥式整流电路,C2用于储能滤波。其后是一个分立元器件可调的串联稳压电路。
题目么,自己做吧。

网友:
模拟分立可调稳压电源

网友:
这是一个典型的三极管稳压电路,以前的黑白电视机,就是用的这种稳压电路

网友:
电赛?
D1-D4桥式整流电路,

网友:
看见变压器就放心了,220V直接接进来会出问题的

网友:
等高手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