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712 检测波形畸变的问题

楼主:
ACS712采集部分如上图所示,在ACS712原边通交流12V电压,当在交流12V电压上直接接一个电阻负载时,在viout输出端的波形如下图所示:
这是正确的,后面计算的电流值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交流12V输出端接整流桥和470UF电容后再加电阻负载,波形就发生畸变,如下图所示: 这样会导致计算不正确,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么?

网友A:
加个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个滤波电容看看

输出端加滤波电容没用,这个波形是芯片直接输出的,应该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加滤波电容没用,这个波形是芯片直接输出的,应该是芯片的问题。

参考官方Datasheet 看看

网友: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