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霍尔的永磁无刷电机在不转的情况下

楼主:
霍尔传感器给电,此时有两相霍尔信号输出高电平,另外一相低电平,这是正常现象吗?霍尔位置信号在转子静止的情况下也有电平输出吗?

网友A:
这跟试用的霍尔传感器有关。霍尔传感器分脉冲输出型和电平输出型,前者在有磁性时输出一个脉冲,后者则改变输出电平,只有磁性消失后才再次改变输出。常见的霍尔传感器都是电平输出型,包括电机里的,所以楼主遇到的现象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跟试用的霍尔传感器有关。霍尔传感器分脉冲输出型和电平输出型,前者在有磁性时输出一个脉冲,后者则改变 ...

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