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QU赋值问题

楼主:
如图,里面的EQU所定义的值说是u一个数的话,可是看程序里面好像j都没有用到,说是地址,是不是又有问题啊。
程序从AN775第9页s开始看起

网友A:
一直都在看877A的DATA,刚刚下了份71的DATA,原来里面的寄存器不一样。

网友:
这不就是定义寄存器的地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在看877A的DATA,刚刚下了份71的DATA,原来里面的寄存器不一样。

相关寄存器定义,无论程序是否用到,最好先设置下(或声明下),
这是为了兼容性考虑的,
另外,如果寄存器全部定义了,使用会更加方便
还有一些情况,程序会定义空的(或不用的数据):
①在程序设计时考虑会使用变量,但实际未使用或使用其它变量的;
②现有程序未使用,但是其它程序(或函数)将使用,但未列出其它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