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STM32F407的IAP编程调试问题

楼主:
最近写了一个IAP转APP程序,烧写调试出现了如下问题:**JLink Warning: T-bit of XPSR is 0 but should be 1. Changed to 1.
单独烧写App程序可正常运行,BOOTLOAD程序也正常。
IAP程序配置:
#define ApplicationAddress     0x8008000
#define STM32_FLASH_BASE  0x0800000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APP程序配置: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8000);

KEIL中的IROM地址已经修改成相应的地址。
调试了几天找不出问题,想问一下有大佬遇过这样的问题么
求助

网友A:
将下载速度有2M改为了100K才能正常下载了。
但这个解决方案看来不完美,速度慢了点,不知卸载驱动再重装能否解决,懒惰,不想尝试,将就着这么用着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下载速度有2M改为了100K才能正常下载了。
但这个解决方案看来不完美,速度慢了点,不知卸载驱动再重装 ...

复制粘贴也是6666

网友:
问题解决了,KEIL的Options for Target ... 的 Linker 选项下的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 选项勾上即可。

网友:
看到别用也遇见过这个问题,我以前还用过IAR,现在工作原因,没有用过了,好多东西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