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时出现这种警告,什么意思

楼主:
 ccs5.5编译程序,定义的子函数act1()为什么出现警告。如下
#225-D  function "act1" declared implicitly

网友A:
act1函数没有声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t1函数没有声明

确实在主程序前面声明了就没有了,但是我看官方例程的很多子程序里定义的函数,主程序用时直接调用就没警告。比如在2833x_Adc.c定义的InitAdc,主程序使用时没有声明,编译也不警告。大神可知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在主程序前面声明了就没有了,但是我看官方例程的很多子程序里定义的函数,主程序用时直接调用就没警 ...

因为他们的声明放在头文件里了,而你包含了那个头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为他们的声明放在头文件里了,而你包含了那个头文件。

但是为什么只是警告而不是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为什么只是警告而不是报错

因为编译器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为什么只是警告而不是报错

因为这个错误不影响编译和运行,所以仅仅是个警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这个错误不影响编译和运行,所以仅仅是个警告。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