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电动调节阀故障处理实例

楼主:
故障一:执行器不动作,但控制模块电源和信号灯均亮。
处理方法: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确;电动机是否断线;十芯插头从端到各线终端是否断线;电动机、电位器、电容各接插头是否良好;用对比互换法判断控制模块是否良好。
原文地址:/tech/1525.html
故障二: 执行器不动作, 电源灯亮而信号灯不亮。
处理方法:检查输入信号极性等是否正确;用对比互换法判断控制模块是否良好。

故障三: 调节系统参数整定不当导致执行器频繁振荡。
处理方法:调节器的参数整定不合适,会引起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振荡。对于单回路调节系统,比例带过小,积分时间过短,微分时间和微分增益过大都可能产生系统振荡。可以通过系统整定的方法,合理的选择这些参数,使回路保持稳定速度。

故障四:执行器电机发热迅速、震荡爬行、短时间内停止动作。
处理方法: 用交流2V 电压档测控制模块输入端是否交流干扰动;检查信号线是否和电源线隔离;电位器及电位器配线是否良好; 反馈组件动作是否正常。

故障五:执行器动作呈步进、爬行现象、动作缓慢。
处理方法: 检查操作器传来的信号动作时间是否正确。

故障六:执行器位置反馈信号太大或太小。
处理方法:检查“零位”和“行程”电位器调整是否正确;更换控制模块判断。

故障七:加信号后执行器全开或全关,限位开关也不停。
处理方法: 检查控制模块的功能选择开关是否在正确位置;“零位”和“行程”电位器调整是否正确;更换控制模块判断。

故障八:执行器震荡、鸣叫。
处理方法:主要是因为灵敏度调得太高,不灵敏区太小,过于灵敏,致使执行器小回路无法稳定而产生振荡,可逆时针微调灵敏度电位器降低灵敏度;流体压力变化太大,执行机构推力不足;调节阀选择大了、阀常在小开度工作。

故障九:执行器动作不正常,但限位开关动作后电机不停止。
处理方法:检查限位开关、限位开关配线是否有故障;更换控制模块判断。

故障十:执行器皮带断。
处理方法: 检查执行器内部传动部分是否损坏卡住;“零位”和“行程”电位器调整是否正确;限位开关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