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反查

楼主:
请问大家图示芯片为什么型号的芯片,谢谢大家

网友:
来自 2楼

双反向器NL27WZ04
很像

网友A:
就凭这个一张图片,估计没有人能看得出来,除非是设计者本人,你把芯片上的丝印拍出来,几条腿,什么封装,大概的功能是什么,描述下,就这么模模糊糊的,没人能查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凭这个一张图片,估计没有人能看得出来,除非是设计者本人,你把芯片上的丝印拍出来,几条腿,什么封装, ...

有道理!放大可以看的很清楚!哈哈

网友:
位居板子中部,距离单片机很近,不像电源类芯片。
给出器件的大写照

网友B:
请问,你能从这张图片中看清楚是什么东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能从这张图片中看清楚是什么东东吗

打开图片放大就看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反向器NL27WZ04
很像

十分感谢谢谢,我在研究一下

网友:
你这样所有人都只能是猜,谁能知道这是什么呀,根本看不清图片

网友:
我看就是MOS管,至于什么型号,楼主用万用表一量下看看吧

网友:
图片放大也看不清,好像六个脚,看不清丝印

网友:
放大了也看不清。。。
测一下如何连接吧,esd器件,或者加密狗芯片都有可能,丝印反查网初步查一下,然后分析一下功能,猜测一下就好了,具体型号,不好说,,除非用过的人或者设计者本人才知道。。

网友:
再上个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