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设备读取数据自动写入ff

楼主:
刚入嵌入式行业,这几天在调试开发板和单片机用I2C通信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无论写入什么数据,读出的都是ff,然后拿示波器抓取了波形,发现写入数据后STOP了(设备地址写是0x40,读为0x41),在读取的时候,系统自动发了个0xff,导致最后取出来的数据全是0xff,请教大神们帮我分析分析这是I2C读写测试程序图 ;
抓到的读写时序图(写0x40,读0x41,数据0x5c,)
read函数的驱动
求大神帮忙分析

网友:
这是write函数的驱动

网友:
搭楼主的楼,问下:
我把原来开发板上的陀螺仪换成了触摸板。
用原来的代码(地址改了,其他不变)就出问题了,scl,sda两条线就变成了低电平,像求助一下是可能哪里出现的问题

网友:
read函数中buff的第一个字节是reg地址,你传入的是地址么?

网友:
驱动程序运行不报错????

网友:
单片机上做的,做出来的波形都这样了,地址也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