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9比较器

楼主:
用这个电路做出来的板子,当U+>U-输出13V多一点,当U+

网友A:
上拉电阻忘了画上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负端接的是正负10v的矩形波比较器工作不正常

网友B:
LM339是OC输出,需要加上拉电阻,而高电平输出电压则跟后级负载有关,可以看成是上拉电阻与负载的分压值。低输出时,比较器输出级的晶体管导通,负载不是过重的话,输出电压应为输出晶体管的CE饱和压降,具体数值看器件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忘了画上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负端接的是正负10v的矩形波比较器工作不正常

单电源供电不能接负压输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M339是OC输出,需要加上拉电阻,而高电平输出电压则跟后级负载有关,可以看成是上拉电阻与负载的分压值。 ...

那就是低输出时不可能为0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低输出时不可能为0V?

输出低电平不可能为零。但1.3V也太大了些,通常可以小到0.1~0.3V,视输出电流而定。
你的电路输出1.3V,可能是上拉电阻太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低输出时不可能为0V?

最小就是输出晶体管的CE饱和压降,前帖已讲过,而CE饱和压降当然不可能为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输出低电平不可能为零。但1.3V也太大了些,通常可以小到0.1~0.3V,视输出电流而定。
你的电路输出1.3V ...

好的,现在上拉电阻是1K,上拉电阻的大小会对高电平输出的电压值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小就是输出晶体管的CE饱和压降,前帖已讲过,而CE饱和压降当然不可能为0。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的,现在上拉电阻是1K,上拉电阻的大小会对高电平输出的电压值有影响吗?

“上拉电阻的大小会对高电平输出的电压值有影响吗?”
上拉电阻和负载(接地)共同对高电平产生影响。若后级输入电阻很大(负载电流很小),则上拉电阻对高电平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拉电阻的大小会对高电平输出的电压值有影响吗?”
上拉电阻和负载(接地)共同对高电平产生影响。若后 ...

那后面接的负载对高电平输出是有怎样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后面接的负载对高电平输出是有怎样的影响?

如果负载是接地的,那么负载越重(负载电阻越小),上拉电阻越难以将比较器输出端拉高,换言之,高电平会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负载是接地的,那么负载越重(负载电阻越小),上拉电阻越难以将比较器输出端拉高,换言之,高电平会比 ...

好的额,谢谢

网友D:
上拉电阻越小电流越大,输出低电平时的电压就越高,响应速度就越快,
反过来电阻越大电流越小,输出低电平的电压就越低,但和输入的响应速度越慢,也就是上升沿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现在上拉电阻是1K,上拉电阻的大小会对高电平输出的电压值有影响吗?

仔细看我在3楼的解答,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拉电阻越小电流越大,输出低电平时的电压就越高,响应速度就越快,
反过来电阻越大电流越小,输出低电平 ...

这里所说的响应是指输出低电平变到高电平的延迟时间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负载是接地的,那么负载越重(负载电阻越小),上拉电阻越难以将比较器输出端拉高,换言之,高电平会比 ...

比较器两个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压值是不是不能超出VCC和VE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两个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压值是不是不能超出VCC和VEE

LM339输入端允许略低于电源负端。输入端低于电源负端0.3V以内时两个输入端仍可保持正常的逻辑关系。低于电源负端0.3~0.7V芯片不会损坏,但逻辑关系不对。低于电源负端0.7V之后可能损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M339输入端允许略低于电源负端。输入端低于电源负端0.3V以内时两个输入端仍可保持正常的逻辑关系。低 ...

上拉电阻大小会对输出响应有影响,这个响应是指低电平变高电平(或高电平变低电平)延迟的时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大小会对输出响应有影响,这个响应是指低电平变高电平(或高电平变低电平)延迟的时间吗?

“上拉电阻大小会对输出响应有影响,这个响应是指低电平变高电平(或高电平变低电平)延迟的时间吗?”
主要是指输出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的时间。
高变低,是由芯片内部输出三极管将输出端拉下来,这与上拉电阻没有很大关系。低变高,是由上拉电阻将输出端拉上去,上拉电阻值大,拉上去所用时间就长。

网友:
站点相关: 国产芯 安防电子 汽车电子 手机便携 工业控制 家用电子 医疗电子 测试测量 网络通信 物联网 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datasheet我看过了”

既然看过了,那么这两幅图看见了吗?

老师,是这个意思吗?如果集电极输出要接上拉电阻,发射极输出接下拉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师,是这个意思吗?如果集电极输出要接上拉电阻,发射极输出接下拉电阻

是这个意思吗?如果集电极输出要接上拉电阻,发射极输出接下拉电阻

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意思吗?如果集电极输出要接上拉电阻,发射极输出接下拉电阻

是。

是不是集电极输出和发射极输出是不一样的,高低电平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意思吗?如果集电极输出要接上拉电阻,发射极输出接下拉电阻

是。

那上拉或者下拉的阻值就按datasheet里的阻值来吗?311会不会像399一样上拉(下拉)阻值和负载会对输出的幅值和响应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意思吗?如果集电极输出要接上拉电阻,发射极输出接下拉电阻

是。

是33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集电极输出和发射极输出是不一样的,高低电平相反?

是不是集电极输出和发射极输出是不一样的,高低电平相反?

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上拉或者下拉的阻值就按datasheet里的阻值来吗?311会不会像399一样上拉(下拉)阻值和负载会对输出的 ...

311会不会像399一样上拉(下拉)阻值和负载会对输出的幅值和响应有影响

影响当然有。你的电路中若采用LM311,上拉或者下拉电阻阻值应该由你自己选定。

网友:
LM339发射极没有单独引出,无法接成发射极输出形式,也就谈不到下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311会不会像399一样上拉(下拉)阻值和负载会对输出的幅值和响应有影响

影响当然有。你的电路中若采用 ...

刚做了实验,上升、下降延迟时间100--200NS,这个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刚做了实验,上升、下降延迟时间100--200NS,这个正常吗?

刚做了实验,上升、下降延迟时间100--200NS,这个正常吗?

看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做了实验,上升、下降延迟时间100--200NS,这个正常吗?

看datasheet。

datasheet里面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是指比较器输出是空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里面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是指比较器输出是空载吗?

不学会看datasheet,你永远不可能独立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学会看datasheet,你永远不可能独立工作。

那个CL是指比较器内部的电容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学会看datasheet,你永远不可能独立工作。

这个只写了响应时间,那哪个是上升哪个是下降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CL是指比较器内部的电容值吗?

L是Load的首字母。

网友E:
参考LM393双比较器之一内部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参考LM393双比较器之一内部电路图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