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输出万年历

楼主:
基于stm32l071,输出时钟芯片RX8900ce,求操作步骤

网友A:
你想要什么?硬件or软件?我搞不清楚你的步骤指的是什么~~~~~~~~要是找软件,网上一大堆,找硬件,淘宝上也不是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什么?硬件or软件?我搞不清楚你的步骤指的是什么~~~~~~~~要是找软件,网上一大堆,找硬件,淘宝上也 ...

板子已经做好了,差软件部分,是不是涉及到I2C和芯片寄存器,想知道这类操作代码是不是都差不多,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已经做好了,差软件部分,是不是涉及到I2C和芯片寄存器,想知道这类操作代码是不是都差不多,求教

你所说的“操作代码差不多”是什么意思?是代码相同还是原理相同?需要软件的话网上类似的例程太多了,一大堆

网友:
读懂实时时钟的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