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画的图 转化为pads时的问题

楼主:
求解

转化后不分层

转化后不分层

网友A:
不分层具体什么情况,你原来几层??我看这里顶层底层分开的啊

网友B:
楼主所说不分层,怎么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不分层,怎么判断的

我这本来是从ad转换过来的,转换后底层跟顶层的元器件都是一个颜色,焊盘也没有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分层具体什么情况,你原来几层??我看这里顶层底层分开的啊

我这本来是双层板,转换后器件的颜色全都一样了,焊盘也没有孔了,改了颜色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