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射频电路不熟悉,请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
请问大神们图片中的器件是什么型号的器件,本人不太熟悉射频电路,除了S00F器件外,其他的打开图片放大就能看清芯片丝印,谢谢了!

网友A:
我大概的查了下,可能是东芝半导体的TC7S00F这个料。这个管脚和你的PCB上的管脚几乎一致的。

我看你的PCB上面是,1脚接个51欧姆的电阻,2脚接到MSN那个芯片上,3脚接到地,4脚接到100欧姆电阻,应该是输出,5脚那里有个过孔,因该是VCC(电源),

而这个芯片刚刚好是1、2脚是与非门的输入,3脚是GND,4脚是输出,5脚是电源,完全吻合。

但是这种封装的器件相似的也很多,还得要根据你的电路板什么功能来看,整体分析下是否是这个芯片,

还有类似这种封装的芯片,LDO电源芯片也很多,一定要结合你的这块板,来分析下到底是什么器件。

网友:
你这块板子是个射频版,那个元件应该是和高频的三极管或者IC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的查了下,可能是东芝半导体的TC7S00F这个料。这个管脚和你的PCB上的管脚几乎一致的。

我看你的 ...

非常感谢,和实际器件尺寸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