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zigbee(cc2530)通信问题

楼主:
我用传感器采集数据 STM32整理后如何与zigbee模块通信?最后的节点再传输到协调器。

网友A:
这个你要这样想,stm32传感器采集数据后,通过串口发给ZigBee,然后ZigBee保存数据再以无线的形式发出

网友B:
这些都是串口通信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这样想,stm32传感器采集数据后,通过串口发给ZigBee,然后ZigBee保存数据再以无线的形式发出

对对  我描述得不够清楚,但是zigbee 和stm32如何连接通信不大懂,因为是新手所以还请包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是串口通信的吧

是不是我需要去学习串口通信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对  我描述得不够清楚,但是zigbee 和stm32如何连接通信不大懂,因为是新手所以还请包含

没事,stm32跟ZigBee串口通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stm32跟ZigBee串口通讯就好了。

谢谢您的提点

网友:
你好 我想问问你做出来了吗 有问题请教

网友:
串口通信!

ZigBee等无线通信的技术交流可以加入QQ群:575036716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