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充电电路PMOS管寄生二极管压降问题

楼主:
如图,是一个常用到的充电电路,实际Q411使用的PMOS管型号为CJ3401,规格参数如图,工作原理是当5V不接入的时候,因Q411栅极通过电阻接地,MOS管沟道导通,当5V接入时,VGS小于开启电压,PMOS沟道关闭;
这里有一个疑问,就是当5V不接入时,实际测量到D端和S端是没有压降的,两端都是4.19V(等于VBAT电压),但是看规格书其体二极管是有压降的(VGS=0V,Is=-1A时,VSD=-1V),想请问下,这里的PMOS接法采用的是D到S电流流向,那么导通工作时其体二极管两端不应该有压降吗?为何测出来没有?我理解的S端电压应该=VBAT电压 - 二极管压降。感谢各位老师!

网友A:
只要有足够电流,压降就显现了。

网友:
表中给出是在Is1A 时寄生二极管正向电压
D极和S极之间的内电阻Rds(on)决定DS压降,,MOS导通时压降很小,取决于导通时Rds(on)的值

网友B:
当5V不接入时,实际测量到D端和S端是没有压降的,两端都是4.19V(等于VBAT电压)

此时MOS管导通,漏极源极之间电阻很小,你的负载电流估计也很小,所以压降更小。

网友C:
谢谢各位老师,基本已经理清楚了,根据实际测试结果我分析整理如下(有不到位的地方还请再帮忙指出,感谢):
1>  上电瞬间PMOS管沟道截止,电流从二极管过,S端电压为VBAT电压减去体二极管压降,实际用示波器抓到S端的波形,如图,上电瞬间电压跳变0V---2.96V---4.19V,可算出体二极管上压降为1.23V,我判断是上电瞬间主板上的电容充电瞬间电流比较大,造成其压降较大,不知理解是否正确呢?
2>  上电结束后,S端的电压稳定在4.19V,跟VBAT一样,是因为Vgs=-2.96V,沟道已导通(且根据数据手册显示Vgs=-2.5V时Rds(on)=90mΩ,则Vgs=-2.96V时Rds(on)会更小,在75mΩ~90mΩ之间),此时沟道电阻极小,电流不再走体二极管,体二极管截止,所以DS两端压降转变为为Rds(on)的压降;而此时系统耗电在uA级,所以压降小的根本测不到(系统漏电按200uA计算,Rds(on)取80,则压降约0.016mV),所以测出来都是4.19V了;
3>  测了下开机后的Vds,系统开机(负载平均功耗为200mA),此时用万用表测到压降为11m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足够电流,压降就显现了。

是的,实际测试了系统load 200mA时,压降在11m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5V不接入时,实际测量到D端和S端是没有压降的,两端都是4.19V(等于VBAT电压)

此时MOS管导通,漏极源 ...

是的,负载电流uA级,实际测试了下,数据整理如上,压降约0.016m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各位老师,基本已经理清楚了,根据实际测试结果我分析整理如下(有不到位的地方还请再帮忙指出,感谢) ...

我想问下系统耗电在uA级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工作原理是当5V不接入的时候,因Q411栅极通过电阻接地,MOS管沟道导通”,当5V不接入的时候,VGS不是等于0吗?为什么会导通呢?我的猜想:是不是因为体二极管导通?还是5v切断瞬间,MOS结电容放电,导致S端有电压,从而VGS满足PMOS管导通的条件。请指导,谢谢!

网友:
“上电结束后,S端的电压稳定在4.19V,跟VBAT一样,是因为Vgs=-2.96V,沟道已导通” ,你开头不是说5V接上,PMOS管截止么?怎么这里又说导通。。。而且5V接上的时候,Vgs=(5*47000/47100)-5,,,接近0V啊,也不是你说的VGS=-2.96,请指导,谢谢!

网友:
这个帖子我受益良多,感谢!

网友:
若一般充电DS反接也能达到效果。显然设计者的目的不在能不能充放电,设计者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电池电压判定准确的目的。原理图的接法我很喜欢。

网友:
为什么17年的帖子还能在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