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I总线电源问题

楼主:
       最近在了解DALI总线,但是发现总线上的取电是个问题,没有看明白,下面附NXP提供的主从机电路:

    主机和从机的D+和D-是一样的,但是发现红色圈内并没有供电电路,那么总线上的电从何而来?知道的请指定一下,感谢了?

网友:
DALI的电源是独立的,直接接在总线上,在常规电源的基础上加一个恒流/限流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图是DALI从机原理图,几个光耦把主机端需要的东西转换成DALI信号传输出去,总线上的取电是有3.3V利用上拉电阻来发送信号给从机。

网友A:
感谢大家的指点,我也认为是外部加电源,但是NXP提供的主从方案中都没有留外接电源的接口,所以觉得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家的指点,我也认为是外部加电源,但是NXP提供的主从方案中都没有留外接电源的接口,所以觉得很奇怪 ...

你应该去看看标准文档就明白了。

网友:
谁知道赵哥的新浪博客连接,麻烦告知下,我记得是我心永恒但是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