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pv210 linux3.0.8的内核 spi的驱动只能给stm32发送数据,而不能接收来自stm32的数据

楼主:
s5pv210的spi0做master   stm32f103的spi1做 slave;内核是3.0.8的 ;全双工模式  cpol & cpha  = mode0 (0 & 0 ),8Mhz   8bit带宽  。为什么 s5pv210 只能给 从机发送数据,而接收不到 从机发来的数据(收到的全是 0x0).

各位 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  是不是内核版本太低了?

网友:
没有遇到呢,这个板子很老了吧,帮楼主顶顶

网友A:
要确定你的STM32的确发出了数据啊。
看看你的STM32对于数据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确定你的STM32的确发出了数据啊。
看看你的STM32对于数据是怎么处理的。

我用两个 stm32  一主一从做实验 收发都没有问题   ;而把这个stm32f的从机接到  s5pv210 spi端口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两个 stm32  一主一从做实验 收发都没有问题   ;而把这个stm32f的从机接到  s5pv210 spi端口就不行 ...

排除法,先确保stm32 slav spi没问题,再确保s5pv210 spi master没问题,再连接一起测试。

网友:
s5pv210 收发短接可以正常运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