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III的问题1

楼主:
各位高手,小弟正在基于MSP432单片机及UC/OS-III开发应用。实现的功能是使用信号量控制串口发送数据。创建了信号量,初始化为0,串口任务中等待信号量。单步调试执行到OSSemPend的时候,发现任务并没有挂起等待,而是继续执行后面的语句。请教各位高手其中的原因。谢谢!串口发送任务代码如下:
     staticvoid App_TaskUART(void *p_arg)
{
   OS_ERR       os_err;
   CPU_BOOLEAN  SemFlag;
   (void)p_arg;
   while (1)
    {
       SemFlag = BSP_OS_SemWait(&SEM_UARTTX , 0);
       if(SemFlag == DEF_OK)
       {
           MAP_UART_transmitData(EUSCI_A2_BASE , UARTTXData);
       }
       OSTimeDlyHMSM(0u , 0u , 1u , 0u
                      ,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 &os_err);
    }
}
CPU_BOOLEAN BSP_OS_SemWait (BSP_OS_SEM  *p_sem
                             , CPU_INT32U   dly_ms)
{
   OS_ERR      err;
   CPU_INT32U  dly_ticks;
   dly_ticks  = ((dly_ms *DEF_TIME_NBR_mS_PER_SEC) / OSCfg_TickRate_Hz);/*将毫秒级延时转换为滴答数*/
    /*等待接收信号量*/
   OSSemPend((OS_SEM *)p_sem,
             (OS_TICK )dly_ticks,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0,
             (OS_ERR *)&err);
    if(err != OS_ERR_NONE)
    {
      return (DEF_FAIL);
    }
   return (DEF_OK);
}

网友:
观察一下err 的值不就知道了吗?看看是不是超时了也就是err=OS_ERR_TIMEOUT?另外没看到你的sempost....

网友:
你这个是异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去试试看跟踪到μC源码去调试,查看OSSemPend的执行!

欢迎关注“麦克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