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语句交换整形变量

楼主:
#include <stdio.h>

int main(int argc, const char * argv[]) {
    // insert code here...
    int a = 12, b = 34;
    a = a ^ b ^ (b=a);
    printf("a=%d, b=%d\n", a, b);
    return 0;
}

这段代码在我的电脑可以正确运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什么,贴出这段代码并不是要大家模仿,因为我觉得这句代码很烂,但是我觉得这段代码要高于那种用三个异或语句的交换程序,美其名曰不用第三个变量。其实最简单实用的就是借助一个临时变量直接赋值的。
代码出处:

注意:这段代码在某些平台不能正确运行

网友A:
我遇到一个函数是下边这样,注释掉的部分使用IAR编译有警告,能正常运行,分开写警告消失“Warning[Pa079]: undefined behavior: parameter "str" (declared at line 1152) (or a value reached by some form of indirection through it) is modified more than once  ....main.c 1158 without an intervening sequence point in this statement

void reverse(char *str)
{
     int16_t i , j;
     int16_t len = strlen(str);
     for( i = 0 , j = len - 1 ; i < j ; i++ , j--)
     {
         //str[i]^=str[j]^=str[i]^=str[j];
         str[i]^=str[j];
         str[j]^=str[i];
         str[i]^=str[j];
     }
}

网友B:
我个人觉得异或运算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个函数是下边这样,注释掉的部分使用IAR编译有警告,能正常运行,分开写警告消失“Warning: undefi ...

是的,一个语句出现同一个变量的赋值和使用有警告是正常的,所以我说这是烂代码,就像那种傻逼的试题一样,一个语句同时包含多个i++,++i这种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觉得异或运算还是比较不错的。。。。。。。。

嗯,喜欢不需要理由,我不喜欢是因为它既不直观,效率也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喜欢不需要理由,我不喜欢是因为它既不直观,效率也不高

效率还真没仔细考量过呢。。。。。。惭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效率还真没仔细考量过呢。。。。。。惭愧。。。。。。。。。。

楼主位的代码由于在某些平台不能正确执行,不具有可移植性,所以不列出比较。
这是用windows平台下的visual c++的编译结果,如果有其他平台的结果,欢迎列出,尤其是用异或的方法更具有简洁的底层代码,也欢迎用异或的方式自己用汇编实现交换变量与直接用MOV进行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位的代码由于在某些平台不能正确执行,不具有可移植性,所以不列出比较。
这是用windows平台 ...

厉害了,队长。。。。这是我见过你回过的最不水的帖子了。。。。

哈哈,开玩笑的。感谢队长的回复呢

网友:
我没分了——我最喜欢队长发这种小题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