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多路交流输出能否整成多路直流?

楼主:
有这样一个变压器,能输出交流6V,12V,24V,现在想整流成直流的6V和12V(共地)
请问这种情况能实现吗?如果能应该怎么做?

网友:
在网上找了一张图片,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另外下图这个方法是让24V共用12V的线圈
我的变压器能否实现12V使用独立线圈,不与6V共用同一个线圈呢?

网友A:
可以用78系列转一下就好了,大学时候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78系列转一下就好了,大学时候就是这么做的

电流太大了
只能使用整流桥来做
不能用LDO也不能用DC-DC

网友:
共地就必须共用线圈,桥式整流或半波整流都可以。

网友:
如果单线圈的载流不足,建议重绕变压器,做两组独立的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