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计大赛2017

楼主: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各位有什么设计思路,来探讨下。

无线音频感知系统(J题).pdf

无线音频感知系统(J题)--频率分量说明.pdf

网友:
   补充无线音频

无线音频感知系统(J题)--音频文件.wav

网友A:
这个题为什么全国的里面没有呢,没看到有J题呀。你在哪里搞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题为什么全国的里面没有呢,没看到有J题呀。你在哪里搞到的。

这是我们这边的塞题,比全国赛  要晚些,所以国赛里暂时没有这个题。

网友B:
以前没注意到,国赛的题号竟然是不连续的!看来除了这个J题外还应该有D、G、N题。

网友B:
听了那段测试音频,为一个恒定的声音。
整个测试系统应该包括1个频谱分析系统和一个无线数传系统。频谱分析可以用FFT做,但实际上只有9个频率,所以也可以按照这9个频率做9个带通滤波器构成。音源位置通过多个mic(mic阵列)接收到的同一个声音之间的相位差进行定位,但由于限制了接收器的大小,这个mic阵列得到的相位差很小,所以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没注意到,国赛的题号竟然是不连续的!看来除了这个J题外还应该有D、G、N题。

对的尼,不同地区的参赛时间不一样,我这边就是D J G N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听了那段测试音频,为一个恒定的声音。
整个测试系统应该包括1个频谱分析系统和一个无线数传系统。频谱分 ...

我们这边的想法是用信号发生器产生我们要测试的九种频率,通过锁相放大电路对麦克风处传来的信号进行处理,得到九种直流电压,然后通过单片机信号进行处理,再进行无线传输。  难点在于一个是麦克风阵列,这个并没有理解你所说的mic是怎么实现功能,还有就是锁相放大器,,这个问题我们这还在探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边的想法是用信号发生器产生我们要测试的九种频率,通过锁相放大电路对麦克风处传来的信号进行处理 ...

给你们一点提示:
首先,锁相放大器不是你们那样用的。锁相放大器要求参考信号与被测信号之间相关,但是你们在接收端用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不可能与接收到的信号相关,所以不能那样做。若一定要用锁相放大器就必须从接收信号中通过锁相环提取参考信号(这也是锁相放大器名称的来历),但是这个电路你们未必能做好,而且做9个锁相放大器也太事倍功半了。所以建议还是用FFT或滤波器做。
mic阵列就是在接收端放多个mic(例如可以在接收器四个角放四个mic),那样在接收一个信号的时候,由于信号到达各mic的距离有长短,必然有相位差,根据相位差就可以推算音源的位置。

网友B:
当然,做一个锁相放大器然后通过改变频率的办法,对9个信号逐个进行分析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做一个锁相放大器然后通过改变频率的办法,对9个信号逐个进行分析也是可以的。

好的,谢谢你提的意见。

网友:
jiepeipcb   com        有PCB打样需求的   可以试试, 性价比来说  极高, 单双面板24H出货,不收加急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