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限流电阻的情况下,ULN2003的INPUT引脚最大可以输入多少V的电压?

楼主:
不加限流电阻的情况下,ULN2003的INPUT引脚最大可以输入多少V的电压?

查看详情

网友A:
这是查查datasheet就立刻可以知道的数据,比上网发帖提问得到答案还要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查查datasheet就立刻可以知道的数据,比上网发帖提问得到答案还要快。

非常感谢
看了NXP和TI的两个手册都没找到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