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630(三)——OLED屏显示时间

楼主:
一个OLED显示屏从许久以前就开始调,到今天终于可以显示了。手里有两个屏,一个SPI通信,一个IIC通信,SPI屏在STM32 的板子上点亮之后,代码移植到MAX32630上,就是不亮;
尝试多次无果后,换了这个IIC通信,结果代码移植过来还是不亮;
首先尝试用模拟IIC,在换硬件IIC,各种无用;今天拿示波器看下波形,一看就知道是上拉电阻的问题,看原理图有,但是板子没有焊,
不知道为什么美信不把两个电阻焊上呢?

焊好电阻,看下波形,终于像样了

然后字库取模加上,可以正常显示了;
看下效果
hal_oled.c

#include "main.h"
#include "hal_ole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oledfont.h"
#include "i2cm.h"

#define XLevelL                0x00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XLevel            ((XLevelH&0x0F)*16+XLevelL)
#define Max_Column        128
#define Max_Row                64
#define        Brightness        0xCF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define OLED_I2CM       MXC_I2CM1
const sys_cfg_i2cm_t oled_sys_cfg = {
        .clk_scale = CLKMAN_SCALE_AUTO,
        .io_cfg = IOMAN_I2CM1(IOMAN_MAP_A, 1)
};

const gpio_cfg_t IIC[] = {
    { PORT_3, PIN_4, GPIO_FUNC_GPIO, GPIO_PAD_OPEN_DRAIN },
    { PORT_3, PIN_5, GPIO_FUNC_GPIO, GPIO_PAD_OPEN_DRAIN },
        { PORT_3, PIN_4, GPIO_FUNC_GPIO, GPIO_PAD_INPUT_PULLUP },
};

//////////////////////////////////////////////////////////////////////////////////////////////////////////////////
void OLED_Initial()
{
//        u8 rslt;
//        rslt = I2CM_Init(OLED_I2CM, &oled_sys_cfg, I2CM_SPEED_400KHZ);

        GPIO_Config(&IIC[0]);
        GPIO_Config(&IIC[1]);

        delay_ms(100); //延时
        Write_IIC_Command(0xAE);   //display off
        Write_IIC_Command(0x20); //Set Memory Addressing Mode
        Write_IIC_Command(0x10); //00,Horizontal Addressing Mode;01,Vertical Addressing Mode;10,Page Addressing Mode (RESET);11,Invalid
        Write_IIC_Command(0xb0); //Set Page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0-7
        Write_IIC_Command(0xc8); //Set COM Output Scan Direction
        Write_IIC_Command(0x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Write_IIC_Command(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Write_IIC_Comman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Write_IIC_Comman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Write_IIC_Command(0x7f);
        Write_IIC_Command(0xa1);//--set segment re-map 0 to 127
        Write_IIC_Command(0xa6);//--set normal display
        Write_IIC_Comman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Write_IIC_Command(0x3F);//
        Write_IIC_Command(0xa4);//0xa4,Output follows RAM content;0xa5,Output ignores RAM content
        Write_IIC_Command(0xd3);//-set display offset
        Write_IIC_Command(0x00);//-not offset
        Write_IIC_Comman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Write_IIC_Command(0xf0);//--set divide ratio
        Write_IIC_Comman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Write_IIC_Command(0x22); //
        Write_IIC_Comman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Write_IIC_Command(0x12);
        Write_IIC_Command(0xdb);//--set vcomh
        Write_IIC_Command(0x20);//0x20,0.77xVcc
        Write_IIC_Command(0x8d);//--set DC-DC enable
        Write_IIC_Command(0x14);//
        Write_IIC_Command(0xaf);//--turn on oled panel
        LCD_CLS();
        LCD_Set_Pos(0,0);
}

/**********************************************
//IIC Start
**********************************************/
void IIC_Start()
{
         SCL_HIGH;
         SDA_HIGH;
        delay_us(2);
         SDA_LOW;
        delay_us(2);
         SCL_LOW;
        delay_us(2);
}
/**********************************************
//IIC Stop
**********************************************/
void IIC_Stop()
{
     SCL_LOW;
     SDA_LOW;
         delay_us(2);
     SCL_HIGH;
         delay_us(2);
     SDA_HIGH;
         delay_us(2);

}
/**********************************************
// IIC Write byte
**********************************************/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IIC_Byte&0x80)  //1?0?
                      SDA_HIGH;
                  else
                      SDA_LOW;
                  SCL_HIGH;
                                  delay_us(2);
                  SCL_LOW;
                                  delay_us(2);
                  IIC_Byte<<=1;   //loop
        }
        SDA_HIGH;
        SCL_HIGH;
                delay_us(2);
        SCL_LOW;
                delay_us(2);

}
/**********************************************
// IIC Write Command
**********************************************/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        u8 cmd[] = {0x00};
//        I2CM_Write(OLED_I2CM,0x78,cmd,1,&IIC_Command,1);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Stop();
}
/**********************************************
// IIC Write Data
**********************************************/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
//        u8 cmd[] = {0x40};
//        I2CM_Write(OLED_I2CM,0x78,cmd,1,&IIC_Data,1);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Stop();
}

/*********************LCD 设置坐标************************************/
void LC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Write_IIC_Command(0xb0+y);
        Write_IIC_Command(((x&0xf0)>>4)|0x10);
        Write_IIC_Command((x&0x0f)|0x01);
}

/*********************LCD复位************************************/
void LCD_CLS(void)
{
        unsigned char y,x;
        for(y=0;y<8;y++)
        {
                Write_IIC_Command(0xb0+y);
                Write_IIC_Command(0x01);
                Write_IIC_Command(0x10);
                for(x=0;x<X_WIDTH;x++)
                Write_IIC_Data(0);
        }
}

/***************功能描述:显示6*8一组标准ASCII字符串        显示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7****************/
void LCD_P6x8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c=0,i=0,j=0;
        while (ch[j]!='\0')
        {
                c =ch[j]-32;

                if(x>126){x=0;y++;}
                        LCD_Set_Pos(x,y);
                for(i=0;i<6;i++)
                        Write_IIC_Data(F6X8[c][i]);
                x+=6;
                j++;
        }
}
/*******************功能描述:显示8*16一组标准ASCII字符串         显示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7****************/
void LCD_P8x16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c=0,i=0,j=0;
        while (ch[j]!='\0')
        {
                c =ch[j]-32;
                if(x>120){x=0;y++;}
                    LCD_Set_Pos(x,y);
                for(i=0;i<8;i++)
                    Write_IIC_Data(F8X16[c][i]);
                LCD_Set_Pos(x,y+1);
                for(i=0;i<8;i++)
                    Write_IIC_Data(F8X16[c][i+8]);
                x+=8;
                j++;
        }
}
/*****************功能描述:显示16*16点阵  显示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7****************************/
void LCD_P16x16Ch(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
{
//        unsigned char wm=0;
//        unsigned int adder=32*N;  //
//        LCD_Set_Pos(x , y);
//        for(wm = 0;wm < 16;wm++)  //
//        {
//                Write_IIC_Data(F16x16[adder]);
//                adder += 1;
//        }
//        LCD_Set_Pos(x,y + 1);
//        for(wm = 0;wm < 16;wm++) //
//        {
//                Write_IIC_Data(F16x16[adder]);
//                adder += 1;
//        }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Draw_BMP(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LCD_Set_Pos(x0,y);
            for(x=x0;x<x1;x++)
                  {
                        Write_IIC_Data(BMP[j++]);
                  }
        }
}
void LC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Size)
{
        u8 Len,Temp[10];
        u8 i;
        Len = 0;
        while(Num % 10)
        {
                Temp[Len ++] = Num %10 + 0x10;
                Num /= 10;
        }
        for(i = 0; i < Len; i ++)
        {
                switch(Size)
                {
                        case 1:
                                LCD_P6x8Str(x + i * 6,y,&Temp[i]);
                                break;
                        case 2:
                                LCD_P8x16Str(x + i * 8,y,&Temp[i]);
                                break;
                        default:
                                break;
                }
        }
}

hal_oled.h
#ifndef _hal_oled_h
#define _hal_oled_h
#include "gpio_config.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def.h"

extern const gpio_cfg_t IIC[];

/*************Pin Define***************/
#define SCL_HIGH  GPIO_OutSet((&IIC[1]))   //LED1点亮//P1OUT|=BIT0           //SCL P1.0
#define SCL_LOW   GPIO_OutClr(&IIC[1])    //P1OUT&=~BIT0
#define SDA_HIGH  GPIO_OutSet((&IIC[0]))   //P1OUT|=BIT1           //SDA P1.1
#define SDA_LOW   GPIO_OutClr(&IIC[0])     //P1OUT&=~BIT1

/****************************************************/
void OLED_Initial(void);
void IIC_Start(void);
void IIC_Stop(void);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void LC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LCD_CLS(void);
void LCD_P8x16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
void LCD_P16x16Ch(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
void LCD_P6x8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
void Draw_BMP(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void LC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Size);

#endif

显示
void OLED_Task(void)
{
        static u32 PointM = 0;
        static u8 mState = 0;
        char Data[9] = "hh:mm:ss";
        if( ( OsDelayCCnt - PointM ) >= T_1S)
        {
                PointM = OsDelayCCnt;
                LCD_CLS();
                LCD_P8x16Str(0,0,"MAX32630");
                LCD_P8x16Str(0,2,"EEWORLD");
                LCD_P8x16Str(0,4,"Smart Watch");
//                LCD_P6x8Str(34,6,"2014-11-22");
                sprintf(Data,"%02d:%02d:%02d",User.RtcTime.Hour,User.RtcTime.Min,User.RtcTime.Sec);
                LCD_P8x16Str(0,6,Data);

        }
}

网友:
MAX32630/MAX32631具有Arm® Cortex®-M4 FPU CPU,具有超低功耗、高效信号处理功能,

灵活的电源模式、智能外设管理单元(PMU)、动态时钟门控和固件控制功率门控最大程度降低特定应用的功耗。

提供多个SPI、UART、I2C、1-Wire®主机接口和USB接口。带可选参考的四输入、10位ADC能够监测外部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