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直流电源电压突降

楼主:
上电下载程序运行时,电机动一下然后就不动了,此时24v直流电源输出电压3v多,电源里面有吱吱的响,好像是变压器响的,而且发热。是不是因为电机赌转,绕组电流过大电源接近短路了。

网友:
你可以把电源接一个其他负债,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电机故障导致电源输出被拉低,电源故障导致电机不转,两种情况皆有可能。楼主需要进一步测试判断故障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故障导致电源输出被拉低,电源故障导致电机不转,两种情况皆有可能。楼主需要进一步测试判断故障所在。

感觉是程序有问题,导致电机不转,电源应该是好的

网友:
确实是程序问题,我之前也出现这种情况,好好查查程序。

网友:
软件上可能电机加速太快了,电流过冲导致母线电压下降,硬件上可能电源输出电容容值不够,建议把电源输出电容容值加大。

网友:
大多数是程序的问题应该,另外烧录的时候尽量把电机电源断开

网友:
连个图都没有,也不知道电源是啥样的,电压被拉低了,看看是不是电源已经限流了,是限流了说明你桥上有上下管导通了。还有你说的上电下载程序运行时,到底是上电下载程序时候还是程序运行时候,这都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