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这边一些参数有些不懂

楼主:
这边Mosfet的驱动电路芯片IR2110,上面参数写的输出电流2A左右,这个是驱动电流吗?那输出电压10-20V,这样管子的输出功率就是IU,还是怎么算?那这个输出功率就是MOSFET工作所需要的功率?

网友:
不是。
功耗,有瞬间的,有平均的。

因为MOS管的特点,真正要它工作的功率为0(理论值),但它的栅极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电容,所以,MOS管的驱动,主要是对准这个电容的。再者,密勒电容也要考虑。

所以,驱动MOS管,只要刚开始那一眨眼功夫就行了。

网友:
“那输出电压10-20V,这样管子的输出功率就是IU,还是怎么算?”
注意:电流乘电压是功率,这个电流和这个电压必须是同一时刻的量。
你所说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并非同一时刻。另外,这是最大允许值,并非实际发生值。实际值要由芯片外部条件决定。

网友:
看芯片datasheet,只看Product Summary(产品介绍)怎么行?产品介绍只是非常粗略地向你说明一下,特别强调其优势。

网友A:
楼上说的很对, datasheet中的简介都是在表征产品的能力,每个参数都有他的特定条件的。

感觉你的问题问得怎么这么个奇怪呢~
这里面写的Iout和Vout都是指mosfet一般能通过或是能承受的参数,并不是你说的驱动电流,如果对mosfet谈驱动,很容易让人理解成是mosfet基极的驱动。
其实功率这个值意义不大,最后都要转换成Tj才有意义,所以你要根据你的实际应用情况来计算出最坏情况的Tj,确保Tj在Tjmax一下才可以,设置要实际测量,应为datasheet 中给出的Rja/Rjc和你实际应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说功率这个值实际意义不大呢? 因为当环境温度是-40C时,和环境温度是85C时,能承受的功率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IR2110只是一个驱动,与MOSFET工作所需要的功率没关系
要考虑MOSFET功率,内阻Rds参数是必须要考虑的,管子自身消耗的功率,耗散功率参数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很对, datasheet中的简介都是在表征产品的能力,每个参数都有他的特定条件的。

感觉你的问题问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