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TC在测温电路中应用的疑问。

楼主:
电路图如下图的图片。NTC+,NTC-,接100K(25摄氏度)的NTC,CHARGE PIN接入单片机的i/o(单片机信号为MSP430F).想请教各位前辈,这块电路是如何工作的。我看过一些另外的一些例子,上拉电阻接NTC分压,得到电压信号,查表或者adc,换成温度。在下小白,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我司用的就是你说的后者

网友:
坐等高人讲解

网友:
啥型号MCU,就这点电路吗,CHARGE PIN是不是直接与MCU接起来,没有与别的相接

网友:
这种测温电路没有用过,电路部分不全,不好分析。一般都采用后者,电路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