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口发送图片

楼主:
5芯积分
      现在想用can发送一个10K的图片到数据缓存区里面去。但是can一次只发8个字节数,想用一个大的数组依次将数据存储起来,但是现在只可以发送8个字节到stm32然后通过网口在网络调试助手里显示出来。现在想的是用can口发送多次数据,然后存到某个数组中。然后一次性将那么多数据一起通过网口在发出来。
      希望可以有代码!因为基础差

网友A:
can每一包数据最多8个字节,这个没得改,多个包拼起来就是了,不考虑其它,最简单的方式,顺序存放就行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n每一包数据最多8个字节,这个没得改,多个包拼起来就是了,不考虑其它,最简单的方式,顺序存放就行了 ...

我知道是顺序放,现在是不可以每接收一个数据包就发送给上位机,需要开辟一个内存也就是大的数组存起来。我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存到里面然后达到一定的字节数之后一起发送给上位机。是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是顺序放,现在是不可以每接收一个数据包就发送给上位机,需要开辟一个内存也就是大的数组存起来。 ...

这个交上位机处理比较合适,毕竟上位机资源多哈

一起发送也是要一包一包发啊,这个没办法

如果一定要缓存内存不够也是无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