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用的示波器是什么样的?一起来了解下泰克最新5 系列MSO混合信号示波器吧

楼主:
点这里>>>了解更多泰克最新5 系列MSO混合信号示波器详情

同事推荐的一款触屏示波器,据说是目前示波器中最大显示屏、最多通道、使用体验最好的。刚刚看介绍感觉操作起来就像智能手机,而且还可以根据使用需求变化进行扩展。如果能用上这样的示波器,相信工作也会变成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现在工作中你用的示波器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Tektronix Tds1012B,同5系列的没法比。

网友:
买不起示波器。没有。

网友B:
DPO2012也5系列的没法比
够用就行

网友C:
我用mdo3024,那个感觉还是没法跟dpo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Tektronix Tds1012B,同5系列的没法比。

看了下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DPO2012也5系列的没法比
够用就行

对,够用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mdo3024,那个感觉还是没法跟dpo比

能应对现在的工作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应对现在的工作就OK

价钱便宜了,所以体验差了

网友E:
东西是好的,就是价钱太贵了,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东西是好的,就是价钱太贵了,买不起

这个型号看起来只能是单位买了

网友F:
我自己有的示波器是这两个:
1)单通道10MHz模拟
制作耳放的时候用得到。大半年都没开过机了

2) 掌上数字示波器(魏坤的作品), 玩单片机、FPGA的时候查bug用用。

看今年双十一有什么好价格的数字示波器考虑入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自己有的示波器是这两个:
1)单通道10MHz模拟
制作耳放的时候用得到。大半年都没开过机了

...

上面那个示波器样子很萌啊

双十一一定会有很多促销活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那个示波器样子很萌啊

双十一一定会有很多促销活动的

没等到双十一,已入新装备了 确实调试电路需要够用的示波器。
这是我LED工作灯的电源上MOSFET开关动作时产生的毛刺。

带宽限制关了以后的,捕捉到的过冲竟然更高。FFT分析看寄生振荡频率成分很高,不过直接用探头夹着测的也只能作参考。

我的10kHz低失真模拟振荡器输出。FFT能看到谐波那必然是示波器自己的了。FFT的分辩率还可以,和我以前用过的数字示波器比,这个可以算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等到双十一,已入新装备了 确实调试电路需要够用的示波器。
这是我LED工作灯的电源上MOSFET ...

早买早用 先用先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