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传感器

楼主:
有谁用过测量电压的传感器吗?能不能介绍一款,谢谢

网友A:
起码给个范围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起码给个范围呀?

测量的电压范围在0~30V范围内,当然,有比这个范围大得更好,稍微小一点也可以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量的电压范围在0~30V范围内,当然,有比这个范围大得更好,稍微小一点也可以的,。谢谢

VSM系列的霍尔电压传感器 或者是  电流型电压互感器 都可以满足你的电压采样范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的电压范围在0~30V范围内,当然,有比这个范围大得更好,稍微小一点也可以的,。谢谢

https://s.taobao.com/search?q=%E ... em&sourceId=tb.item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M系列的霍尔电压传感器 或者是  电流型电压互感器 都可以满足你的电压采样范围吧

这个东西怎么用啊?刚才跟销售的交流了半天他也没有给我解释清楚怎么用,反而越说我越糊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s://s.taobao.com/search?q=%E8%A1%A8%E5%A4%B4+%E7%94%B5%E5%8E%8B&s_from=newHeader&ssid=s5-e&sea ...

我要的是做一个控制用,并不是显示电压是多少,所以,显示不显示反而作用不大,我要的是做一个衡量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的是做一个控制用,并不是显示电压是多少,所以,显示不显示反而作用不大,我要的是做一个衡量标准,

你把你要做什么可否具体说明一下呢?
看一下这个的datasheet以及参考电路应该不难理解的吧

网友D:
测交流,可以用交流互感器,其实质就是一变压器。如果电压不高,可以电阻分压后AD,直流则电阻分压AD。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交流,可以用交流互感器,其实质就是一变压器。如果电压不高,可以电阻分压后AD,直流则电阻分压AD。

这是一个好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测交流,可以用交流互感器,其实质就是一变压器。如果电压不高,可以电阻分压后AD,直流则电阻分压AD。

我想问一下,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不可以直接用ADC采集,这样做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不可以直接用ADC采集,这样做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AD芯片可以直接采集30V电压,必须将30V左右电压用电阻分压的方法或者其它方法转换到你的AD芯片可以接受的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不可以直接用ADC采集,这样做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需要你的ADC输入范围能涵盖被测对象,涵盖不足则需电阻分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有AD芯片可以直接采集30V电压,必须将30V左右电压用电阻分压的方法或者其它方法转换到你的AD芯片可以接 ...

恩恩,这个我知道,我想用的就是用电阻分压,但是这个电阻的值怎么确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恩,这个我知道,我想用的就是用电阻分压,但是这个电阻的值怎么确定呢?

但是这个电阻的值怎么确定呢?

怎么确定?当然是计算决定。
这是“电路”课程里面最基本的内容了。其实在中学就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恩,这个我知道,我想用的就是用电阻分压,但是这个电阻的值怎么确定呢?

根据电阻串联分压原理,串联电流相等,阻值之比等于所分电压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