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Linux驱动分析

楼主:
先看看/driver/usb/storage/Makefile
EXTRA_CFLAGS := -Idrivers/scsi
obj-$(CONFIG_USB_STORAGE) +=usb-storage.o
usb-storage-obj-$(CONFIG_USB_STORAGE_DEBUG)+= debug.o
usb-storage-objs:= scsiglue.o protocol.otransport.o usb.o \
initializers.o sierra_ms.o option_ms.o$(usb-storage-obj-y)
这是Makefile中前几行代码。第一行,-I选项表示需要编译的目录。当本Makefile文件被编译器读取时,会先判断/driver/scsi目录下的文件是否已经被编译,如果没有被编译,则先编译该目录下的文件后,再转到该Makefile文件中。第二行就是USB Mass Storage选项。第三行是调试部分。第四行说明了这个文件夹也就是usb-storage模块必须包含的文件,这些文件将是主要分析的对象,目前我们分析USB驱动,所以重点去分析这些文件中的usb.c
同样,我们先看看usb.c中的模块加载部分
static int __initusb_stor_init(void)
{
int retval;
printk(KERN_INFO "Initializing USBMass Storage driver...\n");
retval =usb_register(&usb_storage_driver); //注册usb_driver驱动
if (retval == 0) {
printk(KERN_INFO "USB Mass Storagesupport registered.\n");
usb_usual_set_present(USB_US_TYPE_STOR);
}
return retval;
}
static structusb_driverusb_storage_driver = {
.name = "usb-storage",
.probe = storage_probe,
.disconnect = usb_stor_disconnect,
.suspend = usb_stor_suspend,
.resume = usb_stor_resume,
.reset_resume = usb_stor_reset_resume,
.pre_reset = usb_stor_pre_reset,
.post_reset = usb_stor_post_reset,
.id_table = usb_storage_usb_ids,
.soft_unbind = 1,
};
下面重点我们来看看这个probe函数
static intstorage_probe(structusb_interface *intf,
const struct usb_device_id *id)
{
struct us_data *us;
int result;
//检测匹配
if (usb_usual_check_type(id,USB_US_TYPE_STOR) ||usb_usual_ignore_device(intf))
return-ENXIO;
//探测的第一部分
result = usb_stor_probe1(&us, intf,id,(id - usb_storage_usb_ids) +us_unusual_dev_list);
if (result)
return result;
result = usb_stor_probe2(us); //探测的第二部分
return result;
我们发现U盘驱动的探测分为两个部分,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部分usb_stor_probe1
intusb_stor_probe1(struct us_data**pus,struct usb_interface *intf,
const struct usb_device_id *id,structus_unusual_dev *unusual_dev)
{
struct Scsi_Host *host;
struct us_data *us;
int result;
US_DEBUGP("USB Mass Storage devicedetected\n");
host =scsi_host_alloc(&usb_stor_host_template, sizeof(*us)); //分配Scsi_Host结构体
if (!host) {
printk(KERN_WARNING USB_STORAGE
"Unable to allocate the scsihost\n");
return -ENOMEM;
}
host->max_cmd_len = 16;
*pus = us = host_to_us(host); //host结构体中提取出us_data结构体
memset(us, 0, sizeof(struct us_data));
mutex_init(&(us->dev_mutex));
init_completion(&us->cmnd_ready);//初始化完成量
init_completion(&(us->notify));
init_waitqueue_head(&us->delay_wait);//初始化等待队列头
init_completion(&us->scanning_done);//初始化完成量
result = associate_dev(us,intf); //us_dataUSB设备相关联
if (result)
goto BadDevice;
result = get_device_info(us, id,unusual_dev); //获取设备信息
if (result)
goto BadDevice;
get_transport(us); //获取传输方式
get_protocol(us); //获取传输协议
return 0;
BadDevice:
US_DEBUGP("storage_probe()failed\n");
release_everything(us);
return result;
}
我们再看看U盘驱动的探测的第二部分usb_stor_probe2
intusb_stor_probe2(struct us_data *us)
{
struct task_struct *th;
int result;
if (!us->transport ||!us->proto_handler) {
result = -ENXIO;
goto BadDevice;
}
US_DEBUGP("Transport: %s\n",us->transport_name);
US_DEBUGP("Protocol: %s\n",us->protocol_name);
if (us->fflags &US_FL_SINGLE_LUN)
us->max_lun = 0;
result = get_pipes(us); //获得管道
if (result)
goto BadDevice;
result = usb_stor_acquire_resources(us);//获取资源
if (result)
goto BadDevice;
result = scsi_add_host(us_to_host(us),&us->pusb_intf->dev); //添加scsi
if (result) {
printk(KERN_WARNING USB_STORAGE
"Unable to add the scsihost\n");
goto BadDevice;
}
th =kthread_create(usb_stor_scan_thread, us, "usb-stor-scan"); //创建线程
if (IS_ERR(th)) {
printk(KERN_WARNING USB_STORAGE
"Unable to start thedevice-scanningthread\n");
complete(&us->scanning_done);
quiesce_and_remove_host(us);
result = PTR_ERR(th);
goto BadDevice;
}
wake_up_process(th); //唤醒usb_stor_scan_thread线程
return 0;
BadDevice:
US_DEBUGP("storage_probe()failed\n");
release_everything(us);
return result;
}
好了,我们已经把probe大致阅读了一下,主要通过assocaite_dev()get_device_info()get_transport()get_protocol()get_pipes()五个函数来为us结构体赋值,然后调用usb_stor_acquire_resources()来得到设备需要的动态资源。最后创建扫描线程usb_stor_scan_thread,让用户能通过cat/proc/scsi/scsi看到U盘设备。现在我们一个个分析下这里提到了每个函数。
首先我们看看来为us结构体赋值的设备关联函数associate_dev的实现
static intassociate_dev(struct us_data*us, struct usb_interface *intf)
{
US_DEBUGP("-- %s\n",__func__);
us->pusb_dev =interface_to_usbdev(intf); //由接口获取设备
us->pusb_intf =intf; //接口赋值
us->ifnum =intf->cur_altsetting->desc.bInterfaceNumber; //接口数量
US_DEBUGP("Vendor: 0x%04x, Product:0x%04x, Revision: 0x%04x\n",
le16_to_cpu(us->pusb_dev->descriptor.idVendor),
le16_to_cpu(us->pusb_dev->descriptor.idProduct),
le16_to_cpu(us->pusb_dev->descriptor.bcdDevice));
US_DEBUGP("Interface Subclass:0x%02x, Protocol: 0x%02x\n",
intf->cur_altsetting->desc.bInterfaceSubClass,
intf->cur_altsetting->desc.bInterfaceProtocol);
usb_set_intfdata(intf, us); //us设置为接口的私有数据
//分配控制urb的控制字符空间
us->cr=usb_buffer_alloc(us->pusb_dev, sizeof(*us->cr),GFP_KERNEL,&us->cr_dma);
if (!us->cr) {
US_DEBUGP("usb_ctrlrequestallocation failed\n");
return -ENOMEM;
}
us->iobuf =usb_buffer_alloc(us->pusb_dev, US_IOBUF_SIZE,
GFP_KERNEL, &us->iobuf_dma); //分配urb的缓冲区
if (!us->iobuf) {
US_DEBUGP("I/O buffer allocationfailed\n");
return -ENOMEM;
}
return 0;
}
然后我们继续看获得设备信息函数get_device_info的实现
static intget_device_info(struct us_data*us, const struct usb_device_id *id,
struct us_unusual_dev *unusual_dev)
{
struct usb_device *dev =us->pusb_dev;
struct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idesc=&us->pusb_intf->cur_altsetting->desc;
us->unusual_dev = unusual_dev; //不常用的设备
//找到USB设备支持的子类和协议
us->subclass =(unusual_dev->useProtocol == US_SC_DEVICE) ?
idesc->bInterfaceSubClass:unusual_dev->useProtocol;
us->protocol =(unusual_dev->useTransport == US_PR_DEVICE) ?
idesc->bInterfaceProtocol:unusual_dev->useTransport;
us->fflags =USB_US_ORIG_FLAGS(id->driver_info);
adjust_quirks(us);
if (us->fflags &US_FL_IGNORE_DEVICE) {//USB设备不能被系统识别则退出
printk(KERN_INFO USB_STORAGE"device ignored\n");
return -ENODEV;
}
if (dev->speed != USB_SPEED_HIGH)//USB设备不支持高速则改为低速
us->fflags &= ~US_FL_GO_SLOW;
//根据生产厂商和产品号来设置协议、传输类型等参数
if (id->idVendor || id->idProduct){
static const char *msgs[3] = {
"an unneeded SubClass entry",
"an unneeded Protocol entry",
"unneeded SubClass and Protocolentries"};
struct usb_device_descriptor *ddesc =&dev->descriptor;
int msg = -1;
if (unusual_dev->useProtocol !=US_SC_DEVICE &&
us->subclass ==idesc->bInterfaceSubClass)
msg += 1;
if (unusual_dev->useTransport !=US_PR_DEVICE &&
us->protocol ==idesc->bInterfaceProtocol)
msg += 2;
if (msg >= 0 &&!(us->fflags & US_FL_NEED_OVERRIDE))
printk(KERN_NOTICE USB_STORAGE"This device "
"(%04x,%04x,%04x S %02x P%02x)"
" has %s in unusual_devs.h(kernel"
" %s)\n"
" Please send a copy of thismessage to "
le16_to_cpu(ddesc->idVendor),
le16_to_cpu(ddesc->idProduct),
le16_to_cpu(ddesc->bcdDevice),
idesc->bInterfaceSubClass,
idesc->bInterfaceProtocol,
msgs[msg],
utsname()->release);
}
return 0;
}
我们继续看得到传输协议函数get_transport,这个函数主要获得USB设备支持的通信协议,并设置USB驱动的传输类型。对于U盘,USB协议规定它属于Bulk-only的传输方式,也就是它的us->protocotUS_PR_BULK
static voidget_transport(struct us_data*us)
{
switch (us->protocol) {
case US_PR_CB:
us->transport_name ="Control/Bulk";
us->transport =usb_stor_CB_transport;
us->transport_reset =usb_stor_CB_reset;
us->max_lun = 7;
break;
case US_PR_CBI:
us->transport_name ="Control/Bulk/Interrupt";
us->transport =usb_stor_CB_transport;
us->transport_reset = usb_stor_CB_reset;
us->max_lun = 7;
break;
case US_PR_BULK:
us->transport_name ="Bulk";
us->transport =usb_stor_Bulk_transport; //传输函数
us->transport_reset =usb_stor_Bulk_reset;
break;
}
}
好了,接着我们看获得协议信息的get_protocol函数,该函数根据不同的协议,用来设置协议的传输函数。对于U盘,USB协议规定us->subclassUS_SC_SCSI
static voidget_protocol(struct us_data*us)
{
switch (us->subclass) {
case US_SC_RBC:
us->protocol_name = "ReducedBlock Commands (RBC)";
us->proto_handler =usb_stor_transparent_scsi_command;
break;
case US_SC_8020:
us->protocol_name ="8020i";
us->proto_handler =usb_stor_pad12_command;
us->max_lun = 0;
break;
case US_SC_QIC:
us->protocol_name ="QIC-157";
us->proto_handler =usb_stor_pad12_command;
us->max_lun = 0;
break;
case US_SC_8070:
us->protocol_name ="8070i";
us->proto_handler =usb_stor_pad12_command;
us->max_lun = 0;
break;
case US_SC_SCSI:
us->protocol_name = "TransparentSCSI";
us->proto_handler =usb_stor_transparent_scsi_command; //协议处理函数
break;
case US_SC_UFI:
us->protocol_name = "UniformFloppy Interface (UFI)";
us->proto_handler =usb_stor_ufi_command;
break;
}
}
最后一个初始化us的函数是获得管道信息的get_pipes函数。
static intget_pipes(struct us_data *us)
{
struct usb_host_interface*altsetting=us->pusb_intf->cur_altsetting; //获取设置
int i;
struct usb_endpoint_descriptor *ep; //定义端点描述符
struct usb_endpoint_descriptor *ep_in =NULL; //定义输入端点描述符
struct usb_endpoint_descriptor *ep_out =NULL; //定义输出端点描述符
struct usb_endpoint_descriptor *ep_int =NULL; //定义中断端点描述符
for (i = 0; i desc.bNumEndpoints; i++) {
ep = &altsetting->endpoint.desc;//获取端点描述符
if (usb_endpoint_xfer_bulk(ep)) { //是否是批量传输端点
if (usb_endpoint_dir_in(ep)) { //是否是输入端点
if (!ep_in)
ep_in = ep; //设置为批量传输输入端点
} else {
if (!ep_out)
ep_out = ep; //设置为批量传输输出端点
}
}
else if (usb_endpoint_is_int_in(ep)) {//是否是中断端点
if (!ep_int)
ep_int =ep; //设置为中断端点
}
}
if (!ep_in || !ep_out ||(us->protocol == US_PR_CBI && !ep_int)) {
US_DEBUGP("Endpoint sanity checkfailed! Rejecting dev.\n");
return -EIO;
}
us->send_ctrl_pipe =usb_sndctrlpipe(us->pusb_dev, 0); //建立输出控制端点
us->recv_ctrl_pipe =usb_rcvctrlpipe(us->pusb_dev, 0); //建立输入控制端点
//建立输出批量传输端点
us->send_bulk_pipe =usb_sndbulkpipe(us->pusb_dev,usb_endpoint_num(ep_out));
//建立输入批量传输端点
us->recv_bulk_pipe =usb_rcvbulkpipe(us->pusb_dev,usb_endpoint_num(ep_in));
if (ep_int) {
//建立中断传输端点
us->recv_intr_pipe=usb_rcvintpipe(us->pusb_dev,usb_endpoint_num(ep_int));
us->ep_bInterval =ep_int->bInterval; //设置中断间隔时间
}
return 0;
}
分析完上面get_pipes的代码,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我们的U盘中只有输入批量传输和输出批量传输两个端点,不存在控制端点,如果出现控制端点,那么设备支持CBI协议,即Control/Bulk/Interrupt协议,另外U盘也没有中断端点。
分析完上面五个对cr初始化的函数后,我们接着需要看usb_stor_acquire_resources了,这个函数主要功能是初始化设备,并创建数据传输的控制线程。
staticintusb_stor_acquire_resources(struct us_data *us)
{
int p;
struct task_struct *th;
us->current_urb = usb_alloc_urb(0,GFP_KERNEL); //申请urb
if (!us->current_urb) {
US_DEBUGP("URB allocationfailed\n");
return -ENOMEM;
}
if (us->unusual_dev->initFunction){ //特殊设备的初始化函数
p =us->unusual_dev->initFunction(us);
if (p)
return p;
}
th =kthread_run(usb_stor_control_thread, us, "usb-storage"); //创建并执行控制线程
if (IS_ERR(th)) {
printk(KERN_WARNING USB_STORAGE
"Unable to startcontrolthread\n");
return PTR_ERR(th);
}
us->ctl_thread = th; //保存线程号
return 0;
在上面这个usb_stor_acquire_resources函数中,我们创建并执行了usb_stor_control_thread这个内核线程,这个控制线程用来完成数据的接收和发送,它会一直运行,直到驱动程序退出。
我们来看看这个控制线程。
static intusb_stor_control_thread(void *__us)
{
struct us_data *us = (struct us_data*)__us;
struct Scsi_Host *host = us_to_host(us);
for(;;) {
US_DEBUGP("*** threadsleeping.\n");
if (wait_for_completion_interruptible(&us->cmnd_ready))//等待用户层SISI命令唤醒
break;
US_DEBUGP("*** threadawakened.\n");
mutex_lock(&(us->dev_mutex));
scsi_lock(host);
if (us->srb == NULL) { //为循环中超时后的退出
scsi_unlock(host);
mutex_unlock(&us->dev_mutex);
US_DEBUGP("-- exiting\n");
break;
}
if (test_bit(US_FLIDX_TIMED_OUT,&us->dflags)) { //直接跳到超时判断去
us->srb->result = DID_ABORT<< 16;
goto SkipForAbort;
}
scsi_unlock(host);
if (us->srb->sc_data_direction ==DMA_BIDIRECTIONAL) { //方向
US_DEBUGP("UNKNOWN datadirection\n");
us->srb->result = DID_ERROR<< 16;
}
else if (us->srb->device->id&& !(us->fflags &US_FL_SCM_MULT_TARG)) {
US_DEBUGP("Bad target number(%d:%d)\n",
us->srb->device->id,us->srb->device->lun);
us->srb->result = DID_BAD_TARGET<< 16;
}
else if (us->srb->device->lun> us->max_lun){US_DEBUGP("Bad LUN (%d:%d)\n",
us->srb->device->id,us->srb->device->lun);
us->srb->result = DID_BAD_TARGET<< 16;
}
else if ((us->srb->cmnd[0] ==INQUIRY) && (us->fflags& US_FL_FIX_INQUIRY)){ //如果SCSI是请求命令的处理
unsigned char data_ptr[36] = {
0x00, 0x80, 0x02, 0x02,
0x1F, 0x00, 0x00, 0x00};
US_DEBUGP("Faking INQUIRYcommand\n");
fill_inquiry_response(us, data_ptr, 36);//填充一个请求命令
us->srb->result = SAM_STAT_GOOD;
}
else {
US_DEBUG(usb_stor_show_command(us->srb));
us->proto_handler(us->srb, us); //数据传输
}
scsi_lock(host);
if (us->srb->result != DID_ABORT<< 16) {
US_DEBUGP("scsi cmd done,result=0x%x\n",
us->srb->result);
us->srb->scsi_done(us->srb);
} else {
SkipForAbort:
US_DEBUGP("scsi commandaborted\n");
}
if (test_bit(US_FLIDX_TIMED_OUT,&us->dflags)) { //超时处理
complete(&(us->notify));
clear_bit(US_FLIDX_ABORTING,&us->dflags);
clear_bit(US_FLIDX_TIMED_OUT,&us->dflags);
}
us->srb = NULL;
scsi_unlock(host);
mutex_unlock(&us->dev_mutex);
}
for (;;) {
set_current_state(TASK_INTERRUPTIBLE);
if (kthread_should_stop())
break;
schedule();
}
__set_current_state(TASK_RUNNING);
return 0;
}
对于上面这个控制线程,首先该函数执行了一个for(;;),这是一个死循环,也就是这个函数作为一些线程用可以不停息的运行。同时,根据刚开始wait_for_completion_interruptible代码,我们知道开始就进入睡眠状态了,只有唤醒us->cmnd_ready这个控制线程才能继续执行下去,那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释放这把锁来唤醒下面的程序呢?
其实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模块卸载的时候,另一个就是有SCSI命令发过来。每一次应用层发过来SCSI命令了,比如你去读写/dev/sda,最终SCSI核心层就会调用该与该主机对应的queuecommand函数,这个函数是scsi_host_template结构体成员,在probescsi_host_alloc时候注册的。下面是queuecommand函数的实现。
static intqueuecommand(struct scsi_cmnd*srb,
void (*done)(struct scsi_cmnd *))
{
struct us_data *us =host_to_us(srb->device->host);
US_DEBUGP("%s called\n",__func__);
if (us->srb != NULL) {
printk(KERN_ERR USB_STORAGE "Errorin %s: us->srb = %p\n",
__func__, us->srb);
return SCSI_MLQUEUE_HOST_BUSY;
}
if (test_bit(US_FLIDX_DISCONNECTING,&us->dflags)) {
US_DEBUGP("Fail command duringdisconnect\n");
srb->result = DID_NO_CONNECT <<16;
done(srb);
return 0;
}
srb->scsi_done = done;
us->srb = srb;
complete(&us->cmnd_ready); //释放锁,唤醒控制线程
return 0;
好了,用户层有了SCSI命令,就会执行我们驱动中这个控制线程。这个死循环首先会做一些判断,然后一直进行数据通信。那么这个死循环也是会退出的,什么时候呢?当执行这个死循环的最后一个if语句,会进行超时处理,如果超时会将us->srb=NULL,而我们在这个控制线程的死循环中发现,当获取us->cmnd_ready锁后,第一个执行的代码就是判断us->srb是否为NULL,如果us->srb=NULL就会执行break语句,从而跳出第一个死循环。接下来进入第二个死循环,这个死循环首先判断是否真的该结束了,如果真的结束了,那么就break,彻底退出这个控制线程,如果不是应该彻底结束,那进行schedule重新调度控制子线程。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控制线程就已经分析完了,不过我们发现,这个控制线程是在usb_stor_acquire_resources中定义的,在usb_stor_acquire_resources之后,我们还创建了usb_stor_scan_thread线程,这是一个扫描线程。
在下一篇文章里将继续讲解这个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