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修改PCB设计

楼主:
在原理图上修改电路图(更换封装器件、添加元件),使用ECO模式,增添的元器件没有同步到PADs layout中,各大神能否告知是什么原因?有没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增加,更改封装应该重新从原理图里面更新到PCB里面吧,我AD就是这样弄的,PADS好久没有用了。

网友:
这是唯一原理图和PCB同步更新方法。没有发现其它方法了

网友:
重新从logic发送网络表到Layout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