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77S (或D)想带个7寸或10寸TFT屏,给个好建议

楼主:
        弄了几片TMS320F28377S和TMS320F28377D,想带个7寸或10寸TFT屏,直接带的话可能太浪费CPU了。并且也不好处理。大家给个好建议。

网友:
挂一个fpga

网友:
FPGA是个好办法。
FPGA可以完成接口时序需要,但为了减少CPU开消,还需要至少一帧的存储器,CPU还需要不停地向端口写数据,如果让FPGA带缓存,它的价格也算太低吧

网友:
DSP+ARM考虑不?

网友:
是用STM32带TFT?

网友:
嗯,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