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为什么调用定点数乘法器会出现MegaWizard闪退?

楼主:
我的器件为Cyclone IV E系列的器件,从MegaWizard Plug In Manager里面调用一个定点数乘法器,Arithmetic -----LPM_MULT

设置输入的位宽都为8bit

设置为有符号数乘法器

然后其他保持默认,生成文件,为其他地方调用做准备

然后就在电机 Finish的时候,出现了以下状况

试了很多次,都是这样的闪退。求解为什么会这样子?

网友:
使用软件为Quartus II 12.1

网友:
软件和系统问题吧,安装个其他版本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