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tfss和btfsc指令问题

楼主:
如图,为什么程序只能显示一个数字,不能两个交替的显示。

网友:
下面是查表数字

网友A:
在程序中,你将PORTA口全部置为输出,然后通过控制PA7输出的高低电平来切换显示数字的.
在理论是没问题,但是你应该未了解PA口的的配置状况
如果使用的是PIC16系列单片机的话,PA6与PA7是可外接晶振的.
如果你应用中,接的是外部晶振,且在器件配置位上选定了外部晶振,则PA6/PA7的端口配置将不可用(配置了也不会起作用),读此两端口将始终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程序中,你将PORTA口全部置为输出,然后通过控制PA7输出的高低电平来切换显示数字的.
在理论是没问题,但是 ...

换了一个寄存器也不行,那两条指令怎么换位字都不能两个交替的显示,只能显示一个数字,要不一个都不显示。

网友:
换成num地址在20h

网友:
上传不了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程序中,你将PORTA口全部置为输出,然后通过控制PA7输出的高低电平来切换显示数字的.
在理论是没问题,但是 ...

找到原因了,我在btfsc和btfss下面用的是goto去调用下面的子程序,返回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