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相交流电机调速 除了斩波还有更合适的方案吗?

楼主:
最近有做一个平移门控制器,其实就是控制一个单相交流电机正反转及速度,因为在关门或者开门的要求软启动软停,我用的是常规的可控硅斩波方案,拿白炽灯测试,效果还可以,但是接单相电机,斩波多的时候大概60%,电机直接不转,嗡嗡响。效果不理想,借此平台请教各位前辈,是否有更合适的方案:要求:1控制对象:单相交流电机(带减速箱、启动力矩大)

2成本敏感,价格不能太高
3可靠性好,控制尽量不要太复杂,因为控制板有无线收码、过流、外部按键、限位、安全光线需要检测,主要无线收码(中断采集)好资源多,现有方案还有零点检测,负半周延时触发。

网友:
楼主的单相交流电机可能是鼠笼式感应电机。
感应电机本来启动力矩就小,单相感应电机启动力矩就更小。单相感应电机只能用在电风扇之类对启动力矩要求非常低的地方。
建议改用直流电机,启动力矩大,调速容易。

网友:
由于电机是用户另行购买的,我们只开发控制器,故别无选择,只能在单相电机上做文章,测试过电机启动电压,太低启动不了。

减速电机

减速电机

现场运行图

现场运行图

电机性能

电机性能

网友A:
这种专用电机需要较大的启动电压,可用可控硅调相法来控制比较简单,但谐波干扰很大。想干扰小的话,用过零触发,通过减掉某些比例的半周来控制平均电压,但此法可控的范围不大,但应可满足门控的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专用电机需要较大的启动电压,可用可控硅调相法来控制比较简单,但谐波干扰很大。想干扰小的话,用过零 ...

可控硅调相,是不是我理解的移相触发(斩波)谐波干扰在电源输入级有共模电感及安规电容,辐射有点。我最初的方案就是移相触发。结果就是,介入比例太大电机直接停掉。介入比例太小速度没效果(速度维持基本不变,但是力矩好像有点减小,但是对于带减速齿轮的,只要能转就可以推动门),前段时间测试的第二个方案也就是你刚才提的(通断通断利用惯性维持运行,但又不能让其停止),减掉一些负半周的触发(比例在线电位器可调的),比例(周期 开通时间  关闭时间),结果是关闭时间太久会停,关闭时间居中点 抖动很厉害才能看到减速效果,再甚至周期减小,高频的震动,电机发热有点厉害。这种通断通断思路对于电机及齿轮来讲,好像都不利于,且弄不好会有很大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调相,是不是我理解的移相触发(斩波)谐波干扰在电源输入级有共模电感及安规电容,辐射有点。我最 ...

这类应用无需大范围调速,启动时的电压要给够,慢速时,高压、低压来回切换,关键是工艺设计,这个需要大量实验测试。频繁通断、启停导致抖动、发热等,说明你的控制率实在太差了,不妨去测试一下市售成熟产品的控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