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画错了不要懊恼,其实还有办法(转)

楼主: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自己画电路板并拿去打样的人都会有在收快递的时候想起来自己某个地方画错了的经历。于是拿回来的十多片PCB只能无奈的直接扔在一旁吃灰。PCB出错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错误大到完全用不了,而有的PCB通过机智的改动,还能够继续使用。看一个聪明的例子。
        按照ARM官方的设计制作的一批ARM开发板,其PCB上有一个贴片式按键开关。正常情况下来说,这种开关都是两个脚之间在内部互相连通,而两组引脚之间由开关控制是否导通。而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就会弄错到底是哪两个引脚连接、哪两个引脚之间能够控制按键的开关了(对于那些4个引脚之间间隔相同的那种开关来说,你的PCB画对了也很可能在安装的过程中弄错)。就像这块板一样。

        这块画错的板子在焊接好全部元器件,连接电脑的时候不能像正常的板子那样正常使用,仔细检查一番之后,设计者就发现按键的连接搞错了。这也算是设计中的常见错误之一了!有什么办法呢?对照了开关的封装方式之后,我们找到了一个紧急的改造方法——

直接将开关旋转约45°,然后再焊接到PCB上。

           而如何一劳永逸的避免发生这样的问题呢?答案是使用对称的开关封装,并只使用4个焊盘中的对角两个连接到电路中。这样不管怎么旋转,都能够保证焊接无误了。当然,如果你要是把芯片等元器件的封装搞错、走线走错或是地线搞错,那就真的无药可救了!对于大公司来说,飞线非常难以原谅,但是个人在使用的时候,有些飞线也无伤大雅吧!

网友A:
板子画错,画板的人,难脱其责,应深刻反醒,然后再画一板,楼主这只是实验板可以。正规生产,坚决不可以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画错,画板的人,难脱其责,应深刻反醒,然后再画一板,楼主这只是实验板可以。正规生产,坚决不可以这 ...

对,这种方法仅仅打样几块,或者调试夹具板凑合使用
只是一个参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