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的几个设计细节

楼主:
7芯积分
以下是原理图的简图,
是把直流稳压源输入的Vin=24V,分别通过升压和降压的集成开关芯片,
变成两路输出Vout1,2

有以下的问题
【1】在下面升压的那一路,开关芯片的输出后为什么要并联4个电阻?
         都是小阻值大功率的(10欧姆 2512封装)
         而在降压的那一路输出就没有?
【2】保险丝F1(实物在图中也有),看上去不会熔断
         如果过压或者过流,它如何保护电路?
【3】在Vin后,Vout1和Vout2处都反接了TVS管,起到过压保护
        但是三处的TVS的电压保护值都不一样,如果某一处过压了
        是不是前段的F1都会起保护?
【4】Vin后接了15uf的钽电容和1uf的瓷介电容,知道它们是起旁路和去耦的作用
        那么它们的容值是根据经验值取的,还是需要计算?而且为什么有的是要用
       钽电容?

网友:
设计的电源,标明下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
1,输出串联2.5R,限流?防短路?
2,过流熔断
3,F1过流才会熔断。其它地方过压,只要F1处不过流都不会熔断
4,应该是经验吧···储能满足两个升降压芯片的需求,再加上去耦就好吧···至于钽电容~各有优劣看情况吧··

网友A:
几个电阻这种设计,只能说是减小单个电阻所承受的电流,避免电阻过载而损坏
F1看上去不会熔断,这个要看F1的参数而定

“什么有的是要用 钽电容?”这个应该是根据楼主方框中的用升压和降压芯片手册要求有关
对ESR有要求选钽电容是主要考虑。 这种电容的ESR可以低到5~10m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个电阻这种设计,只能说是减小单个电阻所承受的电流,避免电阻过载而损坏
F1看上去不会熔断,这个要看F1 ...

先谢谢
再追问
你说并联多个电阻是为了减小流过单个电阻的电流,我想知道在升压芯片输出后为什么要接4个并联的电阻,这些电阻起什么作用,因为降压芯片输出后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
再追问
你说并联多个电阻是为了减小流过单个电阻的电流,我想知道在升压芯片输出后为什么要接4 ...

是不是因为升压那一路输出后,输出电流较大,加上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来限制一下输出电流,而降压那一路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
再追问
你说并联多个电阻是为了减小流过单个电阻的电流,我想知道在升压芯片输出后为什么要接4 ...

“升压芯片输出后为什么要接4个并联的电阻”是所有的升压IC都这样么,,
显然不是,就与自己设计的电路有关系,也许设计者单纯就是为负载分压,要看电路的具体应用
如果还是前几天的哪个帖子中的LT1171 升压芯片,,,不要把这种设计归纳为升压芯片输出后为什么这样,,不是规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芯片输出后为什么要接4个并联的电阻”是所有的升压IC都这样么,,
显然不是,就与自己设计的电路 ...

嗯,还是从最初的设计原理一点一点的凿
谢谢你的思路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