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之STM32的实现

楼主:
这个帖子先在单片机stm32上实现CAN通信,如果你对CAN一点都不了解,建议先大概的了解下基本内容。
stm32,CAN通信例子多了去。我这就记录下ID过滤,中断处理远程帧和数据帧。

先说ID过滤吧
1.软处理
    跑过例程了,都应该知道,CAN接收都是放在主程序while(1),或者开个任务不断的查询对应FIFO是否有消息。

CanRxMsg RxMessage;
     CAN_Receive(CAN1, CAN_FIFO0, &RxMessage);

   然后针对RxMessage去解析ID,发现ID不对,就不处理这一帧数据。
   这种处理有个弊端就是每一帧数据都接收,都处理,增加的CPU负载。
2.硬处理
   这个就得看CAN初始化程序了

u8 CAN_Mode_Init(u8 tsjw,u8 tbs2,u8 tbs1,u16 brp,u8 mod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if CAN_RX0_INT_ENABL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ndif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PORTA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使能CAN1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IO

         //CAN单元设置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非时间触发通信模式  //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软件自动离线管理         //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睡眠模式通过软件唤醒(清除CAN->MCR的SLEEP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ENABLE;                                                         //禁止报文自动传送 //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报文不锁定,新的覆盖旧的 //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优先级由报文标识符决定 //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mode;                       //模式设置: mode:0,普通模式;1,回环模式; //
          //设置波特率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tsjw;                                //重新同步跳跃宽度(Tsjw)为tsjw+1个时间单位  CAN_SJW_1tq         CAN_SJW_2tq CAN_SJW_3tq CAN_SJW_4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tbs1; //Tbs1=tbs1+1个时间单位CAN_BS1_1tq ~CAN_BS1_16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tbs2;//Tbs2=tbs2+1个时间单位CAN_BS2_1tq ~        CAN_BS2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brp;            //分频系数(Fdiv)为brp+1        //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CAN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过滤器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32位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CAN_ID<<5;////32位ID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ffff;//32位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fff8;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lter_FIFO0;//过滤器0关联到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激活过滤器0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滤波器初始化
#if CAN_RX0_INT_ENABLE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ENABLE);//FIFO0消息挂号中断允许.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主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次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ndif
        return 0;
}

这个程序是原子战舰板子CAN程序的例程,我对ID做了处理,原先例程就是用软处理ID过滤的,这不适合需求。在使用这个初始化前,要事先定义板子ID编号
#define CAN_ID   5   //板子ID为5 这个宏全局使用

重点介绍 ID过滤吧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CAN_ID<<5;////32位ID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ffff;//32位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fff8;
再结合这本书

我这再给个例子说明一下,如果还不懂,那我也是没有办法让你懂了
例子: 我要设置自身ID为2,但我想接收ID为0x002和ID为0x402,那么就得这么设置
#define CAN_ID 2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CAN_ID<<5;////32位ID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7fff;//32位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fff8;
就可以了,不要被图中红色部分4个数字一组给搞糊涂了,因为上位机调试助手做了移位处理,在不使用扩展ID的情况下,ID的排序对应图片中的例子就为:
  011 0001 0111
  111 1111 1111
那么接收ID为0x002和ID为0x402,对应下来就是
  ID:     100 0000 0010
  ID:     000 0000 0010
  过滤:011 1111 1111
也就是CAN_FilterMaskIdHigh为什么要为0x7fff了。
实验下发送数据帧看看

正确无误。图中让上位机向0x403发送,板子是不接收这个ID的数据,所以不接收数据。就没有往上回传数据了。

再强调一遍波特率的设置吧,传参数(x,y,z,e,mode);
计算波特率就为 36M/(((x+1)+(y+1)+(z+1))*e)
所以想要设定为500Kb的速度 就可以设置参数(0,0,6,8,0); //36M/72 = 500K
还不明白,再好好体会!

最后说一下CAN数据接收,我是不赞同额外开个任务去查询对应FIFO消息的,使用中断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lter_FIFO0;//过滤器0关联到FIFO0;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ENABLE);//FIFO0消息挂号中断允许.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

至于使用FIFO0还是FIFO1,看你想法了,自己改好对应关系就可以了

再看看中断吧
#if CAN_RX0_INT_ENABLE        //使能RX0中断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CanRxMsg RxMessage;
     CAN_Receive(CAN1, CAN_FIFO0, &RxMessage);
           if(RxMessage.RTR == CAN_RTR_Remote){
                         /* 远程帧  返回信息*/
                         u8 Canbuf[8]={0};
                         Can_Send_Msg(Canbuf,8);
                 }
                 else if(Rx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 数据帧 */
                         if((RxMessage.Data[0] == 0x01)&&(RxMessage.Data[1]==0x01)){
                                 if(RxMessage.Data[2] == 0x01) Rate.Flag = 1;
                                 else if(RxMessage.Data[2] == 0x00)  Rate.Flag = 0;
                                 Can_Send_Msg(RxMessage.Data,8);
                         }
          }
                         //for(i=0;i<8;i++)
          //printf("rxbuf[%d]:%d\r\n",i,RxMessage.Data[i]);
}
#endif

就这么简单了,这个帖子目前就处理远程帧和数据帧。至于其他的帧,我还没开始实验,还有上位机的开发也没开始实验

敬请期待。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ywlzh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上位机也写完了 ,感慨就是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在合适的时候调对应的API,自己写个类和写一个线程来读取CAN数据就行。然后再解析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