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管脚PB14对应TIM1的C2N,能作PWM输入捕获吗?

楼主:
5芯积分
如题:stm32的管脚PB14对应TIM1的C2N,能作PWM输入捕获吗?
    我在网上没有找到答案,麻烦谁知道的说一下,到底支不支持?依据是什么?
    请不要答非所问,谢谢!!!

网友A:
看数据手册吧 少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数据手册吧 少年

手册上只提到支持输入捕获,但没说CH1N是否支持。

    请问你在手册里看到过CH1N在这方面的相关说明吗?
    主要是我尝试带N的通道,输入捕获没反应,不带N的就正常了。不知道是哪里出的问题。

谢谢!

网友B:
看stm32参考手册吧。。。。仔细看。。。。提示一下:定时器框图 ,框图里有你想要的答案。。。。提示一下:看看左边和右边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stm32参考手册吧。。。。仔细看。。。。提示一下:定时器框图 ,框图里有你想要的答案。。。。提示一下: ...

您好,我看参考手册里如下所示:

    也就是说,定时器通道带N的的管脚,在实现非普通功能时,只能作为输出,比如PWM,不能作为输入。
即,PB14不支持输入捕获对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看参考手册里如下所示:

    也就是说,定时器通道带N的的管脚,在实现非普通功能时,只能作 ...

答案很明显!正如你所说的。。。。如果该端口还有复用其他定时器的TIMx_CHx话那就支持其他定时器通道的输入捕获。

网友:
不可以,N只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