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的AD采样波动的问题

楼主:
              在进入DSPAD口处的电压波形是一个纯正弦的情况下(如图红色波形),AD采样结果会出现非周期性的坏点(如图中蓝色波形所示)。图在附件中,包括初始化程序。

网友:
求大神赐教。。。

网友A:
下列是DSP28335的级联连续采样设置代码,是正常的。你对照检查下:
AdcRegs.ADCTRL1.bit.ACQ_PS = ADC_SHCLK;     // Sequential mode: Sample rate   = 1/[(2+ACQ_PS)*ADC  ]
                                                                     // If Simultaneous mode enabled: Sample rate = 1/[(3+ACQ_PS)*ADC //clock in ns]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 = ADC_CKPS;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 = 1;                // 1  级联模式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1 = 0x1;      //允许向CPU发出中断请求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 = 0x1;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 = 1;               // 连续模式
AdcRegs.ADCTRL3.bit.SMODE_SEL= 0;               // 顺序采样
AdcRegs.ADCTRL1.bit.SEQ_OVRD = 1;               // Enable Sequencer override feature
AdcRegs.ADCMAXCONV.bit.MAX_CONV1 = 0xF;   // 要转换的通道数
AdcRegs.ADCCHSELSEQ1.all = 0x3210;               // Initialize all ADC channel
AdcRegs.ADCCHSELSEQ2.all = 0x7654;               //每个通道对应相应的结果寄存器
AdcRegs.ADCCHSELSEQ3.all = 0xBA98;
AdcRegs.ADCCHSELSEQ4.all = 0xFEDC;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1;
DELAY_US(10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列是DSP28335的级联连续采样设置代码,是正常的。你对照检查下:
AdcRegs.ADCTRL1.bit.ACQ_PS = ADC_SHC ...

哥,我对应你给的程序也对了,就是那个运行模式不一样,我的是启动/停止方式下的。但改变成连续采样模式下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会不会是DSP本身就存在这种问题?

网友A:
那我得仔细想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可能略晚点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得仔细想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可能略晚点回复

没关系的。

网友A:
你的DSP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DSP型号是什么?

网友B:
是否测试环境含有较大电磁干扰导致DA输出线路或开关电源供电发生高频干扰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测试环境含有较大电磁干扰导致DA输出线路或开关电源供电发生高频干扰现象?

1、如果确实是电磁干扰,应该干扰的也是AD采样,因为AD采样的突变影响到后来的波形质量。AD采样的突变是真实存在的。
2、如果开关电源受到干扰,应该所有的AD采样同时出现异常吧,但实际是AD采样通道并不是同时出现突变。

网友:
单从你的DSP程序来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需要你从其他的地方寻找你程序的可能问题,比如实时性,DSP做SAMPLING是没有问题的,不用质疑,但是你的数据处理是否因为程序实时性出现数据处理的问题?

仅是一中猜测.不一定对.

网友:
专业代理FREESCALE-NXP  ADI    TI  全系列集成电路IC

网友:
专业代理TI、FREESCALE、ADI全系系列DSP系列   有需要加微信13510738676

网友:
楼主,是公司开发还是自己学习需要?我们公司主要做高精度AD数据采集定制化开发,有什么需要可以沟通!QQ:2049436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