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630(五)——BMI160传感器

楼主:
Bosch最新款单颗六轴惯性测量元件产品:BMI160,内置16-bit加速度传感器和16-bit陀螺仪,既能通过加速度追踪线性运动,也能通过陀螺仪追踪Z轴原地翻转运动,可适应智能手机上更多动感游戏要求。Bosch的陀螺仪具备多种运作模式,6轴全开模式功耗仅960uA,节省电力;休眠时耗电量减至5成,而唤醒时间仅需10毫秒,借由加速度所侦测到的动作即可触发。配合高精度16-bit加速度传感器,为陀螺仪提供高精度校准,从而获得稳定的6轴运动数据。Max32630开发板自带BMI160传感器,可以用他来做一个简单的计步;
首先官方提供了驱动程序,很方便,也很简单;

读取的数据

使用时,只需要增加自己的驱动即可;
Max32630开发板和BMI160传感器使用IIC通信;
所以首先需要初始化IIC,然后
struct bmi160_dev sensor;sensor.id = BMI160_I2C_ADDR;sensor.interface = BMI160_I2C_INTF;sensor.read = user_i2c_read;sensor.write = user_i2c_write;sensor.delay_ms = user_delay_ms;int8_t rslt = BMI160_OK;rslt = bmi160_init(&sensor);提供IIC的读写函数和延时函数;user_i2c_read;user_i2c_write;user_delay_ms;其他按照提供的README.md操作。驱动部分:
#include "bmi160_i2c.h"
#include "i2cm.h"

const sys_cfg_i2cm_t bmi160_sys_cfg = {
        .clk_scale = CLKMAN_SCALE_AUTO,
        .io_cfg = IOMAN_I2CM2(IOMAN_MAP_A, 1)
};

struct bmi160_dev sensor;
struct bmi160_cfg prev_accel_cfgure;
struct bmi160_cfg prev_gyro_cfgure;
struct bmi160_aux_cfg aux_cfgure;
struct bmi160_aux_cfg prev_aux_cfgure;

struct bmi160_cfg accel_cfgure = {
        .power = BMI160_ACCEL_NORMAL_MODE,
        .odr = BMI160_ACCEL_ODR_1600HZ,
        .range = BMI160_ACCEL_RANGE_2G,
        .bw = BMI160_ACCEL_BW_NORMAL_AVG4,
};

struct bmi160_cfg gyro_cfgure = {
        .power = BMI160_GYRO_NORMAL_MODE,
        .odr = BMI160_GYRO_ODR_3200HZ,
        .range = BMI160_GYRO_RANGE_2000_DPS,
        .bw = BMI160_GYRO_BW_NORMAL_MODE,
};

#define BMI160_I2CM       MXC_I2CM2

void BMI160_Init(void)
{
        uint8_t ui8Status = 0;
    uint8_t ui8Attempts = 20;
        s8 rslt = BMI160_OK;
        u8 temp = 0;
//        u8 *temp = NULL;
//        u8 reg_adr = 0;

        sensor.id = BMI160_I2C_ADDR;
        sensor.interface = BMI160_I2C_INTF;        /*! 0 - I2C , 1 - SPI Interface */
        sensor.read = bmi_i2c_read;
        sensor.write = bmi_i2c_write;
        sensor.delay_ms = delay_ms;
        rslt = I2CM_Init(BMI160_I2CM, &bmi160_sys_cfg, I2CM_SPEED_400KHZ);

        rslt = bmi160_init(&sensor);                //Init
        if(BMI160_OK == rslt)
                printf("BMI160 Init OK!\r\n");
        else
                printf("BMI160 Init Erro: %d!\r\n",rslt);

        BMI160_Set_PowerMode();

        /* Select the Output data rate, range of accelerometer sensor */
        sensor.accel_cfg.odr = BMI160_ACCEL_ODR_800HZ;
        sensor.accel_cfg.range = BMI160_ACCEL_RANGE_4G;
        sensor.accel_cfg.bw = BMI160_ACCEL_BW_OSR2_AVG2;

        /* Select the power mode of accelerometer sensor */
        sensor.accel_cfg.power = BMI160_ACCEL_NORMAL_MODE;

        /* Select the Output data rate, range of Gyroscope sensor */
//        sensor.gyro_cfg.odr = BMI160_GYRO_ODR_3200HZ;
//        sensor.gyro_cfg.range = BMI160_GYRO_RANGE_2000_DPS;
//        sensor.gyro_cfg.bw = BMI160_GYRO_BW_NORMAL_MODE;

//        /* Select the power mode of Gyroscope sensor */
//        sensor.gyro_cfg.power = BMI160_GYRO_NORMAL_MODE;

        /* Set the sensor configuration */
        rslt = bmi160_set_sens_conf(&sensor);
        if(BMI160_OK == rslt)
                printf("BMI160 Conf OK!\r\n");
        else
                printf("BMI160 Conf Erro: %d!\r\n",rslt);

}
int8_t bmi_i2c_read(uint8_t dev_addr, uint8_t reg_addr,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
{
        if( I2CM_Read(BMI160_I2CM, dev_addr, ®_addr, 1, data, len) < 0)
                return BMI160_E_DEV_NOT_FOUND;

        return BMI160_OK;
}

int8_t bmi_i2c_write(uint8_t dev_addr, uint8_t reg_addr,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
{
        if(I2CM_Write(BMI160_I2CM, dev_addr, ®_addr, 1, data, len)<0)
                return BMI160_E_DEV_NOT_FOUND;
        return BMI160_OK;

}

读取数据部分:
#include "bmi160_app.h"
#include "bmi160_i2c.h"

//struct bmi160_sensor_data accel_data;
//struct bmi160_sensor_data gyro_data;

struct bmi160_sensor_data accel;
struct bmi160_sensor_data gyro;

void BMI160_Task(void)
{
        u8 temp = BMI160_ACCEL_NORMAL_MODE;
        u16 Step = 0;
        static u32 PointM = 0;
        static u8 mState = 0;
        if( ( OsDelayCCnt - PointM ) >= T_1S)
        {
                PointM = OsDelayCCnt;

                int8_t rslt = BMI160_OK;

                bmi160_read_step_counter(&User.StepCount,&sensor);

                /* To read only Accel data */
                rslt = bmi160_get_sensor_data(BMI160_ACCEL_SEL, &accel, NULL, &sensor);

                /* To read only Gyro data */
                rslt = bmi160_get_sensor_data(BMI160_GYRO_SEL, NULL, &gyro, &sensor);

                /* To read both Accel and Gyro data */
                bmi160_get_sensor_data((BMI160_ACCEL_SEL | BMI160_GYRO_SEL), &accel, &gyro, &sensor);

                /* To read Accel data along with time */
                rslt = bmi160_get_sensor_data((BMI160_ACCEL_SEL | BMI160_TIME_SEL) , &accel, NULL, &sensor);

                /* To read Gyro data along with time */
                rslt = bmi160_get_sensor_data((BMI160_GYRO_SEL | BMI160_TIME_SEL), NULL, &gyro, &sensor);

                /* To read both Accel and Gyro data along with time*/
                bmi160_get_sensor_data((BMI160_ACCEL_SEL | BMI160_GYRO_SEL | BMI160_TIME_SEL), &accel, &gyro, &sensor);

        }

}

void BMI160_Set_PowerMode(void)
{
        int8_t rslt = BMI160_OK;

        /* Select the power mode */
        sensor.accel_cfg.power = BMI160_ACCEL_NORMAL_MODE;
        sensor.gyro_cfg.power = BMI160_GYRO_NORMAL_MODE;

        /*  Set the Power mode  */
        rslt = bmi160_set_power_mode(&sensor);
        if (rslt == BMI160_OK) {
                printf("\r\n Set PowerMode SUCCESS\r\n");
        } else {
                printf("\r\n Set PowerMode FAIL\r\n");
        }
}

void BMI160_Reset(void)
{
        int8_t rslt = BMI160_OK;
        rslt = bmi160_soft_reset(&sensor);
        if (rslt == BMI160_OK) {
                printf("\r\n Reset SUCCESS\r\n");
        } else {
                printf("\r\n Reset FAIL\r\n");
        }
}
void BMI160_Set_StepInt(void)
{
        struct bmi160_int_settg int_config;

        /* Select the Interrupt channel/pin */
        int_config.int_channel = BMI160_INT_CHANNEL_1;// Interrupt channel/pin 1

        /* Select the Interrupt type */
        int_config.int_type = BMI160_STEP_DETECT_INT;// Choosing Step Detector interrupt

        /* Select the interrupt channel/pin settings */
        int_config.int_pin_settg.output_en = BMI160_ENABLE;// Enabling interrupt pins to act as output pin
        int_config.int_pin_settg.output_mode = BMI160_DISABLE;// Choosing push-pull mode for interrupt pin
        int_config.int_pin_settg.output_type = BMI160_ENABLE;// Choosing active High output
        int_config.int_pin_settg.edge_ctrl = BMI160_ENABLE;// Choosing edge triggered output
        int_config.int_pin_settg.input_en = BMI160_DISABLE;// Disabling interrupt pin to act as input
        int_config.int_pin_settg.latch_dur =BMI160_LATCH_DUR_NONE;// non-latched output

        /* Select the Step Detector interrupt parameters, Kindly use the recommended settings for step detector */
        int_config.int_type_cfg.acc_step_detect_int.step_detector_mode = BMI160_STEP_DETECT_NORMAL;
        int_config.int_type_cfg.acc_step_detect_int.step_detector_en = BMI160_ENABLE;// 1-enable, 0-disable the step detector

        /* Set the Step Detector interrupt */
        bmi160_set_int_config(&int_config, &sensor); /* sensor is an instance of the structure bmi160_dev */

}

void BMI160_Any_Motion_Interrupt(void)
{
        struct bmi160_int_settg int_config;

        /* Select the Interrupt channel/pin */
        int_config.int_channel = BMI160_INT_CHANNEL_1;// Interrupt channel/pin 1

        /* Select the Interrupt type */
        int_config.int_type = BMI160_ACC_ANY_MOTION_INT;// Choosing Any motion interrupt

        /* Select the interrupt channel/pin settings */
        int_config.int_pin_settg.output_en = BMI160_ENABLE;// Enabling interrupt pins to act as output pin
        int_config.int_pin_settg.output_mode = BMI160_DISABLE;// Choosing push-pull mode for interrupt pin
        int_config.int_pin_settg.output_type = BMI160_DISABLE;// Choosing active low output
        int_config.int_pin_settg.edge_ctrl = BMI160_ENABLE;// Choosing edge triggered output
        int_config.int_pin_settg.input_en = BMI160_DISABLE;// Disabling interrupt pin to act as input
        int_config.int_pin_settg.latch_dur = BMI160_LATCH_DUR_NONE;// non-latched output

        /* Select the Any-motion interrupt parameters */
        int_config.int_type_cfg.acc_any_motion_int.anymotion_en = BMI160_ENABLE;// 1- Enable the any-motion, 0- disable any-motion
        int_config.int_type_cfg.acc_any_motion_int.anymotion_x = BMI160_ENABLE;// Enabling x-axis for any motion interrupt
        int_config.int_type_cfg.acc_any_motion_int.anymotion_y = BMI160_ENABLE;// Enabling y-axis for any motion interrupt
        int_config.int_type_cfg.acc_any_motion_int.anymotion_z = BMI160_ENABLE;// Enabling z-axis for any motion interrupt
        int_config.int_type_cfg.acc_any_motion_int.anymotion_dur = 0;// any-motion duration
        int_config.int_type_cfg.acc_any_motion_int.anymotion_thr = 20;// (2-g range) -> (slope_thr) * 3.91 mg, (4-g range) -> (slope_thr) * 7.81 mg, (8-g range) ->(slope_thr) * 15.63 mg, (16-g range) -> (slope_thr) * 31.25 mg

        /* Set the Any-motion interrupt */
        bmi160_set_int_config(&int_config, &sensor); /* sensor is an instance of the structure bmi160_dev  */
}

void BMI160_User_Space(void)
{
        int8_t rslt = BMI160_OK;
        uint8_t step_enable = 1;//enable the step counter

        rslt = bmi160_set_step_counter(step_enable,  &sensor);
        if (rslt == BMI160_OK) {
                printf("\r\n User Space SUCCESS\r\n");
        } else {
                printf("\r\n User Space FAIL\r\n");
        }
}
void BMI160_ISR(void)
{
        int8_t rslt = BMI160_OK;
        uint16_t step_count = 0;//stores the step counter value

        rslt = bmi160_read_step_counter(&step_count,  &sensor);
        if (rslt == BMI160_OK) {
                printf("\r\n BMI160 ISR SUCCESS\r\n");
        } else {
                printf("\r\n BMI160 ISR FAIL\r\n");
        }
}

void BMI160_SelfTest(void)
{
        s8 rslt;
        /* Call the "bmi160_init" API as a prerequisite before performing self test
* since invoking self-test will reset the sensor */

        rslt = bmi160_perform_self_test(BMI160_ACCEL_ONLY, &sensor);
        /* Utilize the enum BMI160_GYRO_ONLY instead of BMI160_ACCEL_ONLY
           to perform self test for gyro */
        if (rslt == BMI160_OK) {
                printf("\r\n ACCEL SELF TEST RESULT SUCCESS\r\n");
        } else {
                printf("\r\n ACCEL SELF TEST RESULT FAIL\r\n");
        }
}

附件是官方驱动。

网友:
更正一个错误,IIC的发送函数有错,
int8_t bmi_i2c_write(uint8_t dev_addr, uint8_t reg_addr,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
{
        u8 temp_data[3];
        temp_data[0] = reg_addr;
        temp_data[1] = *data;
        if(I2CM_Write(BMI160_I2CM, dev_addr, NULL, 0, temp_data, 2) != 2)
                return BMI160_E_DEV_NOT_FOUND;
        return BMI160_OK;

}
用这个才可以正确的写BMI160的寄存器
原因是:
直接调用I2CM_Write函数先写了reg后不会发送stop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