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死到底】1.2V转1.5V,让充电电池继续飞下去

楼主:
还记得我以前的一个帖子,想用 1.2V的充电电池 满足要用1.5V 5号 AA干电池的帖子么?当时,真的,好土,好挫,有图为证

中间我偃旗息鼓了很久。
我当时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直接用 DC-DC升压芯片,从1.2V升到1.5V去,然而......如何结合到一起,深深地伤害了我,一直没想到。
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又想起这件事,然后发现其实好像有一种东西叫 电池转换器,它,不是什么很高深的东西,其实呢

就是个塑料壳子.......

于是——

我粗粗测了一下这个东东,它装进7号 AAA电池以后(AAA充电电池 和 AA充电电池都是1.2V)

它装好后,里面的AAA电池的正极到塑料壳外那个正极之间 大约还有
1.6mm间距。

考虑到PCB板子,大多数虽然都是1.6mm,但是薄的也可以到 0.4~0.6mm,要说贵也不是贵很多
我查了网上一家,10个样片,0.4mm厚度要增加100快就可以了。

至于 DCDC芯片,我发现国产芯片还挺多的。(我已经联系了一家东莞的,找他们要来看看)。

外围电路普遍很简单,而且封装都是 sot23或者 sot-6.
真滴很小很小。

资料在这里 DL1301.pdf (435.87 KB, 下载次数: 24)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IxNTY5fGM5ZTI5ZTBjNWIxYTZmZTA3MjE3MTFmNTA0ZjI3YmM3fDE3MzkxMDEyNzE%3D&request=yes&_f=.pdf

网友:
默默
@cardin6
@eric-wang
不说话

网友A:
其实我不会告诉你,我把它发到

京东轻众筹 https://q.jd.com/nlcf/detail/2384515405657
然而.......
并没有什么然后.......

一块钱都不给........

网友B:
你把电路串在电池的一端应该是行不通的,所以图片上那种塑料壳子应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电路串在电池的一端应该是行不通的,所以图片上那种塑料壳子应该不行

虽说我串的.......不是还有个地嘛....
典型三端啊

网友:
这想法好有创意。
但是我真心觉得应该商业空间不大。

网友:
为1.5V设计的用电器好象还真不多。
为3V设计的有,但是用两个boost电源串起来就不如1 AA/AAA直接升3V了。
镍氢平均放电电压大概是1.25V. 1.3V以上的放电区间也占了一部分。我以前认为可以放电到1.1V,现在深度怀疑这个条件(我身边已经有一二十节内阻达数百毫欧的镍氢电池了)。可能是放电到1.2V的时候就应该给它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不会告诉你,我把它发到

京东轻众筹 https://q.jd.com/nlcf/detail/2384515405657
然而.......
...

从一开始众筹的图片就注定了这个帖子不会有多少点击率

再从文字的描述而言  或许你觉得说清楚了你是要做什么  但读者①不会去看这么多的枯涩文字 ②对于

不了解的人来说完全可以说是茫然  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  其实属于根本没再有限的几秒之内看懂你要干什么  于是直接忽略

这个众筹最多也就是创客看一下是否有兴趣给你点击  其他人我觉得100%忽略

跳出程序员 电子工程师的圈子  脑洞再大一些

网友C:
难道没有1.5v的充电电池,和五号电池一样大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难道没有1.5v的充电电池,和五号电池一样大小的

没有,这是材料的电化学特性决定的。

网友:
楼主的想法在商业上不可行。必须1.5V供电的用电器其实不多,而这样的用电器功耗又不高,楼主的做法没有成本和性能优势,甚至不环保(电源转换效率和自放电的能量损失),所以不懂的人不会支持你,懂的人更不会支持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这是材料的电化学特性决定的。

为啥淘宝上写着有1.5v的5号充电锂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淘宝上写着有1.5v的5号充电锂电池啊

除非经过电子线路做电源变换,否则不可能,你好好查查就明白了。
顺便一说,用锂电池做“1.5V”电池反而是合适的,因为锂电池相对镍氢电池容量更大,降压也容易,整体成本低。关键是,锂电池的自放电远比镍氢电池小,现在的锂电池放一年还有点电,镍氢几个月就跑光(有低自放电型镍氢蓄电池,但价格高不少,而且仍然比锂电池利害)了。而且,充电电路锂电池也更简单,只是锂电池的保护要求比镍氢高。

网友E:
1.5的设备不能用1.2?我都是这么用。

网友:
我记得南孚好像有一个产品是用一节电池转成5V给手机应急充电的,和你这个挺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想法好有创意。
但是我真心觉得应该商业空间不大。

确实是............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一开始众筹的图片就注定了这个帖子不会有多少点击率

再从文字的描述而言  或许你觉得说清楚了你是要 ...

这不是当时傻逼,没忍住,直接试试的想法么.....

你说的很对,还是来这发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的设备不能用1.2?我都是这么用。

有的可以
比如fluke17b
但很多就不行,比如闹钟..........

网友H:
一个充满电的1.2转1.5v的电池
和一个新的1.5V电池相比,后者的使用时间应该更长吧,1.5V电池很常见,没必要搞成充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当时傻逼,没忍住,直接试试的想法么.....

你说的很对,还是来这发比较靠谱.....

先让圈内人给一些意见  然后再看大众的接受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个充满电的1.2转1.5v的电池
和一个新的1.5V电池相比,后者的使用时间应该更长吧,1.5V电池很常见,没 ...

你看错了他发这个帖子的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当时傻逼,没忍住,直接试试的想法么.....

你说的很对,还是来这发比较靠谱.....

你看19楼的回复  圈内人都看错了你发帖的用意。。。诶。。。你需要考虑如何简单的描述出需要做成的东西  否则别人很容易看蒙的

网友I:
楼主实在,作的历害,据我所知,1.2V,两个可以直接驱动你的那个闹钟,OVER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看19楼的回复  圈内人都看错了你发帖的用意。。。诶。。。你需要考虑如何简单的描述出需要做成的东西   ...

是的,以后我都会正经点,认真点发文了.....
文以释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实在,作的历害,据我所知,1.2V,两个可以直接驱动你的那个闹钟,OVER

2个,2个你怎么直接塞进去?
我搞这玩意的目的是实现无缝兼容呀(结构上)
另外就是,2节,,,你也不怕把东西烧了。
据俺所知,类似闹钟机芯这样的 标准件,也不知道设计者出于什么考虑,是要多简陋有多简陋。
还是说是太多粗制滥造的货色。

网上听说,有的用电量足点的电池,反而会把东西搞坏了(淘宝很多客服也这么说)
用3V的电池(我也不知道有没有AA这种外形的电池),也会把那玩意搞坏。

网友J:
楼主我玩的都是用锂电转成1.5V,这个还大众点,南孚、还有新加坡一家就做这种的电池再用,国内还有两三家也这么玩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的,以后我都会正经点,认真点发文了.....
文以释义啊

哦天啊   不是这个意思  你一正经起来  其他人看着就更郁闷了。。。你要用最简单和简短的语言表述出你想做什么  最好有配图 动态的最好来进行说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楼主我玩的都是用锂电转成1.5V,这个还大众点,南孚、还有新加坡一家就做这种的电池再用,国内还有两三家也 ...

具体点,具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哦天啊   不是这个意思  你一正经起来  其他人看着就更郁闷了。。。你要用最简单和简短的语言表述出你想 ...

别害怕。
我知道的,图要多一点,字要少一点。
放心,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害怕。
我知道的,图要多一点,字要少一点。
放心,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点,具体点

就是用降压芯片做的咯,里面集成锂电充电管理,还有指示灯这些。使用MICRO口充电,或者南孚的使用充电座充电,四节的一起。

网友:
这事其实满邪恶的。

后来好多电池厂,还挺大牌的,出了5号外形,内部实际是锂电池+充电电路的产品。

稀罕且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