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哥哥们,请问下面是什么错误呢

楼主:
"D:\software\Proteus 8 Professional\Tools\MAKE\RunTool.exe" --good-exits=0,1 --executable=BL51.exe "main.OBJ" TO "Debug.OMF"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 SN: Eval Version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 2009

*** 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
    MODULE:  MAIN.OBJ (MAIN)
    SEGMENT: ABSOLUTE
    OFFSET:  0003H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0073H BYTE ( 5%) *
******************************************************************************
make: *** [Debug.OMF] Error 1

Program Size: data=18.0 xdata=0 code=376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1 ERROR(S)
Error code 2

网友:
你的软件没破解成功,功能受限

网友:
把code room size 改为 large试下

网友:
软件没破解,编译的代码量有限。我记得好像是2K吧

网友:
百度“ 在线翻译  ”  变成汉语就好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