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03手册上给的电路仿真不成功,出现失真,想问下怎么修改。

楼主:
激光测距中需要用到AGC,用AD603 datesheet上给的电路搭的。

红色圈圈不是我画的,百度文库手册上就是这样的。

上图是我根据电路搭的仿真。输入为脉冲波,大概10KHZ左右(激光驱动波形频率大概就是这个)。幅度上AD500差不多就是几十mv到几百mv。我上面设的是低电平1v,高电平1.2v的脉冲波。

从上到下分别是第一级AD603输入波形,第二级AD603输入波形,射随器输出波形,第二级AD603输出经电容后的波形。可以看出出现明显失真。

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有会的大佬解释下,谢谢!

网友A:
第二个AD603的负输入端接错了。
NE5532的两个电源怎么都是5V?
草草看一下就看到了两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AD603的负输入端接错了。
NE5532的两个电源怎么都是5V?
草草看一下就看到了两个错误。

谢谢,看到了错误的地方,但是改了过来,发现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B:
跟随器和AD603的负端输入修正后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随器和AD603的负端输入修正后的波形

你这个电路是抄AD603的手册,但是没有理解,属于盲目抄袭。
再指出几个问题:
1、AD603的输入阻抗不高(100欧),你那两个耦合电容是否算过?是否适合你的输入信号周期?
2、这是一个AGC电路,AGC电压是哪个?为什么不测量?如果测量了,应该还能发现问题,这里暂且不说,待你测量后自己想一想。
3、这个电路是抄的,原来的电路是用单电源的,其实改成双电源的更适合你的需要。但是要改必须对原来的电路有个彻底的了解,所以这是一个“提高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是抄AD603的手册,但是没有理解,属于盲目抄袭。
再指出几个问题:
1、AD603的输入阻抗不高 ...

谢谢!
刚开始接触,不是很懂,我也觉得电容的选值应该很重要,但不知道怎么去算,发现换个1uF的电容,波形会好一些。应该是我的频率低了,看了下手册,它的频率好像是不低于16KHZ。
AGC控制电压,这个是真不懂了,手册上大概是说Q1下面的电阻806欧 能使输出在3V,但不知道为啥设置2脚为5.5V和6.5V。

网友:
换成1uF电容之后的波形  最下面是输出 ,不怎么好,
但高电平的幅度比较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刚开始接触,不是很懂,我也觉得电容的选值应该很重要,但不知道怎么去算,发现换个1uF的电容, ...

不懂,那为什么要用AGC放大器?普通放大器不行吗?
用AGC放大器无非就是输入信号的动态范围极大,而要求的输出动态范围远小于输入动态范围,所以设计AGC放大器必须先搞清楚输入信号的最大动态范围和要求的输出动态范围,然后根据这两个动态范围确定AGC放大器的增益控制范围,最后根据增益控制范围确定电路。什么都不知道就开始设计AGC放大器那就是盲人摸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刚开始接触,不是很懂,我也觉得电容的选值应该很重要,但不知道怎么去算,发现换个1uF的电容, ...

那两个电容的取值,至少要使得它与AD603的输入电阻构成的时间常数RC远大于输入信号的周期,所以你取1微法(时间常数100微秒)还是不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刚开始接触,不是很懂,我也觉得电容的选值应该很重要,但不知道怎么去算,发现换个1uF的电容, ...

还有,C5是AGC电压的积分电容,这个电容的取值也是与输入信号的周期有关的。以你的输入信号频率,这个电容的容量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A:
说了AGC电压,又看了一眼电路图,发现Q1的集电极与发射极接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了AGC电压,又看了一眼电路图,发现Q1的集电极与发射极接反了

首先还是要说声谢谢你,终于知道电容怎么选取了。没想到会放错元件,改了过来,电容换成10uF,现在波形正常了 我现在做脉冲激光测距,AD雪崩二极管的电流随着接收光强的强弱,电流大小也会有变化,
这样互阻放大之后电压幅度也有变化,所以想加一个AGC在里面。
电流大概是在百pA-2uA级别,接一个10K电阻后,电压幅度很小的。
之前做了一个AGC的pcb板子,出现了自激和失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搭了一个电路仿真下。

多谢大哥的解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还是要说声谢谢你,终于知道电容怎么选取了。没想到会放错元件,改了过来,电容换成10uF,现在波形正 ...

按照你说的输入信号范围,100pA~2uA,86dB,AD603的控制范围是42dB,2个串联84dB,倒是很匹配。

网友C:
链接中的技术问题及解答,仅供参考https://ezchina.analog.com/content?query=+AD603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链接中的技术问题及解答,仅供参考https://ezchina.analog.com/content?query=+AD603

网友:
这个芯片差不多算是弄懂了      仿真发现  几个电容的选取至关重要

单极也可放大   把自己的仿真放上来  供大家参考吧

AD603 1级.ms13